B460维修

楼主(2017-11-05):
客户拿来 不通电 拆机 机器进水     保护隔离第二个管子烧糊  修好  不出35V  只有供电   线性也不出  换芯片 一样,    查13脚EN0 无 电阻分压不正常  修好 待机出来了  触发 不上电 查 S5_ENABLE    不出 刷BIOS  OK  自动触发 上电

网友:
在论坛找了两个09911-1M的ECROM都不行  但没看到主板别的地方进水 或者烧坏  结果又凭借毅力 又找了 一个 刷上好了    芯片是用8223代换51123   引脚一样!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个与你这个一模一样的故障,也是这样修好了的。

网友:
楼主也不配点图片,就这么一说搞定了

网友:
照这样说,EC供电出问题会导致EC的固件?

网友:
这样都能刷好.你真的很厉害..不过BIOS这种事.时不时都要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b460就是待机电路爱坏,还有就是ecbios

网友A:
B460真的奇葩,待机芯片动不动就烧坏 ECbios 也爱坏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那还真的没错的,呵呵

网友:
楼主也不配点图片

网友:
通病了   不过你这帖子也说得太简单了  新手看不懂   老手一看就知道

网友:
哎  这个问题都烂大街了

网友:
求给积分再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460真的奇葩,待机芯片动不动就烧坏 ECbios 也爱坏

待机电阻分压这一块容易出问题

网友:
楼主一连窜的文字,感觉有电像背书的感觉,呵呵

网友:
楼主要是能写的详细一点就好,配上图纸,让新手也多学习下

网友:
进水的ECbios也会坏啊  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