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60 T460 公共点短路

楼主(2017-11-05):
X260 T460这两款机器公共点短路的注意啦!!!
X260 T460这两款机器公共点短路的注意啦!!!
X260 T460这两款机器公共点短路的注意啦!!!
重要的事说三遍!
公共点短路会烧坏81381集显供电芯片拆掉就会好@19V就会正常了
  BUT上电后电流会挡在0.43A左右不显示!而且集显供电一直存在!这个时候我就要恭喜你了!
    思密达  换个CPU   铁好  !
老铁没毛病!!!
我已经验证N多片了,99%CPU都会烧坏

网友:
再补充一点,X260 公共点短路有时候也会把桥的1.0V 就是那个81380芯片烧坏的同事也会把CPU烧坏

网友:
duan短路不都这样吗,,,,,
现在还是都这样

网友:
学习了,
还没有真正修过笔记本本,
一般都是外包!
小小白正在抓紧时间研究,
争取早日入门!

网友A:
也遇上了 ,t460的公共点短路居然坏了CPU,这就是上下管集成到芯片的缺点吧,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遇上了 ,t460的公共点短路居然坏了CPU,这就是上下管集成到芯片的缺点吧,呵呵

是的  很头痛  修完短路还得做CPU   做完CPU还得耍BIOS………

网友C:
你买回来的CPU不怕质量不行? 成本太高不好弄

网友D:
这个维修成本有点高啊,二手拆机U也不定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买回来的CPU不怕质量不行? 成本太高不好弄

还好吧   看运气  有时候要做两个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维修成本有点高啊,二手拆机U也不定就是好的

那也没办法啊   为了修复率   硬着头皮也得去干

网友:
这种CPU不好换吧.下次看到这种问题我就放弃了

网友:
应该是烧了CPU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很头痛  修完短路还得做CPU   做完CPU还得耍BIOS………

我没干CPU,我干的都怕了,坏了太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大短路的还没遇上过,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
碰到烧板载u的直接换板,风险太大。。。。。。。。。。。

网友:
我也接到一台,感觉 是CPU坏了,直接说退了,不修

网友(2018-02-08):
集成芯片就这鸟样   已坏一串   现在单买有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