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中Vantek DPS 3305P 电源如何能切换到恒流输出

楼主(2017-11-05):
如题,这机子正常设置好后 按 output 键,C.V (恒压)和 out 灯亮,恒压输出,机子是二手买得,不知道要怎么才能切换成恒流输出,有没有知道的,求教一下。

网友:
不理解你的恒流是什么意思?你想让CC灯亮?还是OCP灯亮?
我有一个和你差不多的机子但牌子不一样。面板上有OVP和OCP的按键。当按下OVP键时,OVP灯亮,开启过压保护。按下OCP时,OCP灯亮,开启过流保护,这个电流值可以调整。

网友:
回二楼,是的想让C.C 灯亮,恒流输出, 不是让OCP 灯亮,那是过流保护的意思

我的机子上没有 OVP和OCP 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