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 X555DG IT8985E 经验

楼主(2017-11-05):
   修一台X555DG进水,EC腐蚀断了好几个脚,网上查这个EC带程序,不敢怠慢,直接定块料板,拆下EC换上把断线接上后直接开机亮机,不错挺顺利。实然想起来有既然有程序那得备份一下,以后备用,而且这个机子比较少,肯定比较珍贵! 先拆下BIOS,把BIOS备份了一下, 然后连上RT809H,看键盘口定义和K555L一样,直接选择IT8XXX,再选择K555L,点读取,等了一下显示编程器设置错误,连试好几遍都是如此,把转接板反复检查了好几遍还是不能正常读取,奇怪以前都是一次成功,这次怎么不行了,我又联系809H厂家,问他们有没有读过华硕IT8985芯片的机子,他们说试过,没问题,让我再好好检查一下。正好手里还有一台X555LD的机子试了一下,一次性成功,证明我的方法和转接板没问题。猛然想起来刚才备份BIOS了,还没有装BIOS芯片呢,可能是这个的原因,装上后再读一下就读出来了,果然和BIOS芯片有关系。
    说到这里大家有可能能想到,这个EC程序有可能在BIOS里面内置所以用全新的空芯片应该也可以,为了验证我用809H把芯片程序清空,再查空都正常,断开编程器再开机,依然能够正常开机。看来确实是EC不用写程序,以后大家都买新的芯片就可以了,好像华硕的大部分机子都是这种结构。我又把BIOS程序和读出来的EC程序对比了一下,BIOS的开关就是EC的程序,这样百分百证明EC不需要买带程序的,修起来就简单多了。
   文采不好,这么简单的问题写了这么多,惭愧!!!希望对家有帮助!!!

   加上备份的两个程序!   请问为什么上传文件不支持BIN格式呢?还要压缩一下,麻烦!!!!

X555DG IT8985E.rar

X555YA AMD集成.rar

网友:
EC程式应该放在BIOS里面的,我遇到HP跟联想有好几款都是,新EC装上后上电会自动刷进EC里

网友:
华硕这种方式也算是给我们的大大的福利了,感谢你辛苦的验证。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精神,为我们维修者做了验证。加分

网友:
这个可以和8585带换的
试过是一样的

网友:
程度怎么没有发上来共享下呢.这种东西碰到了就头疼了

网友:
华硕主板最不好搞了,我最怕修华硕,

网友:
没有 EC 程序在BIOS 里,装上自动写入

网友:
Ec里还是有固件的,买空的还是不行。版本不同都不行。你这里估计是ec的外扩程序,

网友(2017-12-16):
干桥一样会有,就是干的成本要高很多了。这样越修越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