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40(15-K028TX)不开机,不触发维修,有可能会成为通病的故障

楼主(2017-11-05):
HP的TPN-Q140(15-K028TX),板号:DAY11AMB6E0 REV:E故障:上电不开机,不触发。

废话不多说,插电,电源口灯亮,待机电流0.01A,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拆机,量得开关上有3.3V,CMOS电池为0,换了一个新COMS电池依然,上电,量各待机电压情况,PL20有5V,PL21无3.3V,EC供电有3.3V,BIOS八脚无3.3V.因第一次接触此机,无任何资料,也不知此待机是否为正常情况。上论坛搜了一下,此型号的维修案例少得可怜,绝大部分都是贡献出来的BIOS贴子,不开机的有两例,一例为短路,一例为电源IC不良,电源IC不良这例是+3VPCU不出,更换PU11后OK,我想”照葫芦画瓢“吧,咱也更换一个PU11试下吧,板上PU11的标示是MS4,找了一下,手头没有这个,但有个MS3和RE4,是之前其他板上3.3V用到的,因为不知实际芯片型号,想着大家都是3.3V的,换上去试一下吧,先更换MS3,情况一样,再换RE4也是一样,没办法,下个图纸来看看吧,还好,非常感谢论坛提供的图纸。
下了图纸,重看PU11,PU12,+5V有,先看PU12吧

PL20出来的是+5VS5,PU12的7脚+5VPCU为5V,1脚的EN脚有3V,PR185为空位,也就是说EN是来自5VS5_ON。再看PU11的

PL21出来的是+3VS5为0,PU11的5脚+3VPCU为3.3V,EN脚有两个1脚和7脚,7脚有4.5V,1脚无,1脚EN来自S5_ON,可见,是要有S5_ON才会有+3VS5。想着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呢,但BIOS的8脚无供电,说明是触发后才会有的,所以BIOS的可能不大,但还是下了个BIOS作备用,至此,夜已深了,睡觉吧,明天再看看了。
第二天,拿上板,想了一下,3.3V的IC已经换过,板上各待机电压应该差不多是正常的了,EC的供电有,如果要换EC的话,还要买回来,要等,暂时不考虑换EC。再想想,昨天拆机的时候CMOS的电池电压已经没有了,对于这种还比较新的机来说,这么快电池就没电了是不是有点不正常,昨天量得没电时心里就已经感觉有点怪怪的,用表再量了一下,CMOS电池的电压为3V,心里一个突屹,才过一夜,电就少了那么多?此板不用再多想,必然是RTC电路不正常导致的。

CMOS电池的3.3V出来有到三个地方,分别是R256,R277和+3V_RTC_0到U9,涉及的元件有R302,D9,R256,R277,C388,C358,C367,R252,C347。先看外观,很正常,没看到有进水腐蚀,破件情况,其中R302和D9是空位,打各点阻值,均正常无短路,量得R256出来的一边有2.6V,R277出来的一边没电压,断开R277,出来一边已经有2.6V了,接回R277,更换C367,R277出来的一边有2.6V,上电,按开关,电流上升跳变,接屏再开,有显示出来了。
此机的故障维修算不上很复杂,但看到论坛上有关于此机型不开机的贴子不多,且个人觉得这个坏的C367有可能会是这个机型的通病,希望对各位以后有遇到此机的话有所帮助。

网友:
新手帮顶,大师傅 辛苦了,已收藏

网友:
思路清楚,判断准确,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学到了谢谢了。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
大哥图纸能共享一下吗?我有个加电到0.33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