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的显示器,21.5寸的,插电不显,灯可以亮,

楼主(2017-11-05):
三星的显示器,21.5寸的,插电不显,灯可以亮,结果,重新写过bios就好了,这是通病

网友:
三星显示器通电不显示,通病,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三星显示器很多都是BIOS容易坏

网友:
三星通病就是BIOS坏

网友:
大神能把BIOS发出来吗,谢谢

网友:
直接连接 线  rt809f

网友:
什么型号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从开始做出来开始就容易坏程序

网友:
大部分坏的都是bios引起的,一般刷完都可以亮机。

网友:
上次有个事高压包坏。好像也比较多,三星的

网友:
对啊 程序贡献出来 都知道的问题 就得要结果 啊  拿来

网友:
通病的好修,灯条坏了就麻烦了不好搞。。。。。。。。。。。

网友:
66666666666  先收藏了 感谢楼主

网友:
显示器版块坏的比较多,就这BIOS问题了,那位高人来点屏电路玩玩,家里好多白屏,带线,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