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E40 维修分析

楼主(2017-11-05):
第一次发帖子,希望大神手下留情!!
  此板子故障表现为开机不显示,师父给我的这个是一个二修的板子,上一家换过显卡,但故障没有解决,所以有刷BIOS,都没有成功
  1、首先对上家更换过得显卡,用洗板水清洗擦干后上电,开机电流能到1.1A但是不跳变,看样子不是显卡的问题啊
  2、用示波器判断故障所在吧,开机测LPC总线波形,发现有波,说明CPU已经开始寻址了
  3、但读取内存时有卡顿啊,应该是开机跑到1A左右不过内存了,
  4、那就检查一下内存,测量75脚主供电1.5V正常,199脚VDDSPD电压3.3V正常。
  5、测量内存上拉电压0.75V正常,测内存的4个时钟信号0.5V,也算正常(I3的北桥集成在了CPU里面,所以有CPU的内存模块直接提供的)开机测量0.5V
还算 正常吧

  6、测量内存系统管理总线时钟SCL、系统管理总线数据SDA电压3.3V正常,
  7、测量内存的复位信号,发现为0.1V ,感觉这个不对,看看图纸吧。
  8、复位信号来自于一个场管转换得来的,测量场管的G极电压3V正常,S极电压0.5V,太小了,S上拉D极那肯定是0了,
  9、查看复位信号的上拉信号时发现,上拉电阻一端没有电压,用镊子短接。开机LOGO显示了,
  后来写的,没个图片有点可惜了

网友:
板凳自己坐,以后还得努力学啊,不懂得太多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功夫挺扎实

网友:
以后还得努力学啊,不懂得太多了

网友:
不错啊 思路清晰!基础功扎实 比我好

网友:
额 我们这E40就做一下显卡 换显卡太坑 黑胶啊,而且还用不住

网友:
厉害了,是我的话可能这机子已经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