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7-11-05):
6p搬板刷机一路通过,刷完就一直恢复模式,测量发现home按键信号只有0.39v。
元凶就是cpu漏电。
后来把上拉电阻R0313改成10k的电阻,再测量发现电压有1.29v,home按键正常使用,指纹正常。
cpu

网友:
搬板的 板子 一般 哪里去搞啊 多少钱一片

网友:
学习了,没事来看看还是挺有帮助的,支持!

网友:
现在修手机 生意挺好的

网友:
上拉电阻R0313改成10k的电阻,再测量发现电压有1.29v,home按键正常使用,指纹正常。和指纹有什么关系???这个电阻不是开机上拉电阻吗???

网友:
个人怀疑要吗小料板的事要吗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