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20 奇怪的问题独显不能用

楼主(2017-11-05):
今天被这个主板坑死了,DELL 620 H61主板,集显好用,独显不亮,发现独显槽里面歪了2个针,好不容易板正了,插上显卡还是不亮,刷BIOS,还是不行,检查滤波电容没有掉的,背面也没有断线,奇怪了,头疼,到吃饭点了,边吃饭边想,不会桥坏了吧,这个机器真不好修啊,回想客户说过,换了显卡就不亮了 ,原来好的,吃饭饭,就找个放大镜啊,独显槽边上找找找。。。。。。。。。。。。。。。。。找到IO边上有个小电阻啊,有一点点蹭破皮了,掉了点黑色的皮,对比一下周边电阻有一点点,但这个好像也没事 吧,为了保险,用万用表量了一下1.4M我 的妈呀,一般都是K啊,这个地方怎么会用M单位了,我找个一样的主板量了一下33欧姆,我CAOCAOCAO,换个35欧,插电独显亮了,维修结束,看来还是客户自己弄坏的,浪费我2个小时

网友:
楼主很心细值得学习!

网友:
以后还得努力学啊,不懂得太多了

网友:
直接的经验,这故障不多见,bios坏的还不少

网友:
修班子  重要的还是细心  楼主也是分享个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