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代码如何看懂。。

楼主(2017-11-05):
蓝屏代码如何看懂。。蓝屏了不知道什么意思很尴尬。。。。。。

网友:
不怎么靠谱,好多按蓝屏的鸟文翻译是让你换硬件,但装系统就好了;温得死却不说要重装系统。

网友:
蓝屏代码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啊,蓝屏一般是系统和SATA模式

网友:
蓝屏代码,一般百度上都有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