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三星450R5J内存进水

楼主(2017-11-05):
维修机型:三星450R5J
板号:BA41-02390A
故障:上电跑0.6A,不亮机
今天接到客户的一台机器,说不亮机,接上稳压电源之后电流跑到0.6A就不动了,于是告知客户主板有问题,客户同意维修。

于是拆机,拆下主板后观察主板,发现内存槽附近进水(PS:处理之后才拍的)

于是洗刷干净,烤板后在上电测量,发现还是0.6A不跑。
于是大概测了一下主板各个芯片供电,发现都正常,内存的1.35V电压也出来了。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更换了内存,故障依旧,拔下内存,电流还是0.6A。师傅这时在旁边指点了我一下,说像这样是内存断线了,于是乖乖地去打内存阻值,打着打着就发现其中DQ26阻值为无穷大

拔下打值卡,仔细观察无穷大的PIN67,发现它过板连接到另一面了,在内存槽的这一面断线了,同时也发现他旁边的脚也断线了。
在网上找了一会儿发现这款机器没有图纸,于是就找了一个三代条的图纸对照一下,PIN67在板子反面找了连接点,它旁边的点接地,于是飞线

飞线后再次测量阻值,正常了

装上内存试了一下,成功亮机。

最后附上机器上保存下来的BIOS

三星 450R5J BA41-02390A OK.zip

网友A:
哟  可以啊   一点就通啊

网友B:
师父是个高手,不错 感觉都那么准

网友:
腐蚀断线。明显的话就接,不明显工飞根

网友C:
这样接 我怕客户看见有心里不舒服啊

网友D:
谢谢分享,让我受益匪浅,不过飞线做得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父是个高手,不错 感觉都那么准

修完了之后师傅说秒杀级别的操作你还要量这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让我受益匪浅,不过飞线做得不好看

断线的是直接在下面穿板过的,我还是新手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哟  可以啊   一点就通啊

这个主要还是师傅教的好啊,还是个小白,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接 我怕客户看见有心里不舒服啊

有的客户看见你在板子上多焊了几下都会BB,有的客户只要你修好了就成,这个有老板去搞定呢,我就是个学徒,目前不需要头疼这样的事

网友:
这线飞的也是够牛的!还好腐蚀断线的也不太多

网友:
这线飞的也是够牛的!不过新手可以理解!

网友:
过来观摩学习了!我也是新手,向楼主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