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TX650TI BOOST 2GD5无输出黑屏维修

楼主(2017-11-06):
一块技嘉GTX650TI BOOST 2GD5显卡开机无反应,主板报警8声,应该是提示显存故障,换到另一台机子上也是报警8声,显存故障
测量显存供电和核心供电都正常,核心也发热工作,于是用风枪加热8颗显存还有核心还是老样子,没办法了;也不知道是哪颗显存故障,打算一个一个更换,忽然看到了FLASH芯片,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于是把25Q20拆下来用编程器读取,怎么都读不出来,也写不进去,FLASH芯片挂了,不是程序乱了,芯片坏了,赶紧上网找程序,找了一上午也没有找到,       终于在国外网站找到了这个显卡的程序(不认识英文,用的翻译器,运气好)赶紧找芯片写进去焊好,上机通电只听 滴 地一声画面出现了
最后附上在国外网站找到的BIOS,保证能用

网友:
还好有翻译器

网友:
真幸运啊  我这有个650 刷上去就没那么幸运了

网友:
要是没翻译器的话你估计得修好久好久

网友:
哈,厉害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没翻译器的话你估计得修好久好久  厉害

网友:
会翻强就是厉害

网友:
BIOS程序坏导致。。。。

网友:
一般我搞显卡都是三把斧,修修GPU供电,显存供电,刷刷BIOS,不行就扔了

网友:
厉害了,观摩崇拜,希望得到更多的学习,在迅维里,得到充足感

网友:
显卡的BIOS就是很难找到,官网也不提供

网友:
要是没翻译的工具在加上不识英文那真是一抹黑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A:
外国网站的BIOS资料可以直刷的吗?不用像官网的分离再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国网站的BIOS资料可以直刷的吗?不用像官网的分离再合成

不用分离,都是用编程器直接刷就行

网友:
这个就很高了,这种我一般选择换掉它

网友:
显卡的程序 还真是少的可怜 不怕流氓会武术 就怕流氓会科学上网哈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是怎么进国外网站的

网友:
牛,这都被你查出来,一般人很容易忽略了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