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的主板故障,头都修大了

楼主(2017-11-06):
今天修一个工控机,开始故障是不跑码,修好后装机上电后发现又不亮了,经过一番排除发现是电源问题,当时维修的时候用的是自己的电源,现在装机用了客户的小电源,二话不说去淘宝上面定了一个小电源,今天到了装上发现还是不行,用我自己的电源可以亮机,买来的小电源和客户的电源就不能亮机,这是什么情况,求大神们给点建议。 这个是新买的电源装上去不行 这个是我自己的测试电源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楼主修好没?可以刷个BIOS试试,可能是BIOS坏了

网友:
这个是工控的老主板  没有这个主板的BIOS

网友A:
很有可能是灰线引起的,也就是电源的PG,有些主板采用了灰线,有些主板没有采用

网友:
#以后还得努力学啊,不懂得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定没。。。。。。。。。。。。。。。。。

没  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灰线引起的,也就是电源的PG,有些主板采用了灰线,有些主板没有采用

电源的PG不是每个电源都有的呀   为什么这个板子就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PG不是每个电源都有的呀   为什么这个板子就不行

你可以断开灰线试一下,有碰到过断开灰线就路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断开灰线试一下,有碰到过断开灰线就路码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不是说不跑码 是有的电源可以正常工作 有的电源不能工作 灰线是有5v的高电平 断开了岂不是更不行了?

网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不是说不跑码 是有的电源可以正常工作 有的电源不能工作 灰线是有5v的高电平 断开了岂不是更不行了?

网友:
此二修机,修好后挑电源,普通电源能正常工作,客户的和一个新买的1U服务器电源都不能正常工作,但客户的电源和一个新买的电源在正常的主板上面都能正常工作,后来真没有办法了,经过一番胡思乱想后决定换一个CPU试试,,这个CPU以前手上很多但当破烂卖掉了,没办法就去淘宝上面买了P4-478的CPU,还好不贵10元一个,一口气买三个,回来赶紧安装上试机,结果出乎意料,客户的电源竟然跑马了,心中一阵狂喜,二话不说用新买的和客户同一个型号的1U服务器电源装机测试,结果又不跑码了,又是一阵郁闷什么情况,难道不稳定?再次拆机,换成自己普通电脑的电源发现正常跑马工作,再换客户的电源也跑马工作,在后来换新买的电源却不跑码,难道新买的电源是坏的?把自己的台式机电脑拆下来换成新买的电源,开机工作一切正常,心中一万个为什么?经过一番思想挣扎,决定直接用客户的电源给客户,其实最不想用客户电源,客户的电源感觉有问题,我每次插拔电源线或开关这个电源上面本身带的开关时非常容易就跳闸,幸好空气开关就在边上不然腿就跑断了,出于这样的情况才想着给客户换一个电源,结果现在不让我省心也就不想换了,直接用客户的电源装机,试了几天没发现问题,总算没有白忙活,打电话让拿走,新电源直接退货了,到此基本告一段落,希望一切稳定能撑过保修期,真不想修这台破机器了,太伤人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灰色PG的电流不够?

网友:
好奇葩的故障,有没有试过电源的每条色线都量一下,和亮机的对比看有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
电源脚上面的电压都是对的  PG信号也正常,就是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