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机神舟优雅a420-i3r d2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7-11-06):
笔记本型号  神舟优雅a420-i3r d2
故障   装系统死机

同行拿过来就说装系统死机,因为忙没有开机试,这个笔记本还是修过几台,很容易烧cpu

忙完别的,神舟笔记本插上电流表,待机0.17v,肯定有问题,这时候我还没有开机,于是查,看看哪里短路导致待机偏高

拆机,裸板一样待机高。于是就先把内存和cpu取下,在通电居然5a,大短路,发现q33管子击穿,感觉比较幸运,幸运的是把cpu拆掉,不然cpu肯定又要被烧坏,

q33换掉,测上下管g级阻值正常,通电,待机变成0.04,正常了,这个机器待机是正常的。于是开机,这时候没有装cpu,开机0.1掉电,说明可以上cpu试试

上了cpu,开机瞬间掉电,cpu电压正常 PM_ICH_PWROK  +V1.5S_+V1.8S_PWRGD ALL_SYS_PWRGD信号都正常,q33损坏是给cpu和hm55供电的,于是想着肯定是hm55坏了,换了一个开机正常,装系统正常,差一点被坑,机器修复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写一篇精华文章,都怪读书的时候睡觉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今天又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今天又学习了

网友A:
讲的详细就是没图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的详细就是没图啊~!!!学习了

遇到这种机器要注意了 很容易烧cpu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像待机电流0.1的是有问题,此时最好是先不触发吗?卸了U和内存在触发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像待机电流0.1的是有问题,此时最好是先不触发吗?卸了U和内存在触发是吗?

我觉得最好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首先就已经确认主板有问题了,就一定要修好待机偏高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像待机电流0.1的是有问题,此时最好是先不触发吗?卸了U和内存在触发是吗?

加分吧 哥们

网友C:
啧啧    还是心细好  不然cpu坏了  客户不休了   努力就白费了

网友D:
楼主技术不错呀,精华很快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啧啧    还是心细好  不然cpu坏了  客户不休了   努力就白费了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不错呀,精华很快就有了。

谢谢 加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