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32g bios密码被锁

楼主(2017-11-06):
Acer E1-432g bios超级密码被锁  出现如图所示 该怎么办

网友A:
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或者攻略 机器都拆了 都搞不定 我这个城市又没有维修站

网友(2018-07-05):
引用 网友A:
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或者攻略 机器都拆了 都搞不定 我这个城市又没有维修站

我能搞定 需要收费 可以秒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