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VOSTRO.270开机报5声警维修

楼主(2017-11-06):
接到同行的戴尔机器说是报警不显示,我插电开机果然报警响5次,强制关机在次开机就可以进系每次统正常使用,在断电一会在开就又这样,在百度搜了下,有的说BIOS问题,于是就在官网下了程序升级了,结果测试还是不行,最后发现每次关机后时间总是恢复到出厂,是不是电池的问题想了下,用表量了下电池电压正常,经过跑电路发现是R285电阻变大导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今天又学习了,楼主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清晰,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7-12-07):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是换一个电阻?多大的阻值?还是直接把这个电阻去掉

网友:
电阻换个0欧或小点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