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分享拆机 iPhone X

楼主(2017-11-06):
iPhone X 拆解

十年前,苹果推出了第一款iPhone并以此改变了世界。今天,我们拆解苹果的第十八代iPhone——iPhone X。拥有圆润的边角和无边框设计,我们相信这是史蒂夫所设想的iPhone,但随着梦想的实现,这款新iPhone还会像第一款iPhone那样影响世界吗?时间会告诉我们,对于现在,我们的工作就是将其拆解并以此帮你判断。跟上我们的步伐吧,一起来看看苹果的宝石金冠如何闪耀。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它
·        A11仿生处理器(拥有神经网络)并嵌入M11运动协处理器
·        5.8英寸全面屏,OLED材质、支持多点触控的Retina高清显示屏;分辨率2436X1125(458PPI)
·        后置12MP像素双摄,ƒ/1.8光圈广角镜头以及ƒ/2.4光圈长焦镜头,均配备OIS光学防抖
·        前置ƒ/2.2光圈7MP像素原深感摄像头,支持Face ID、1080P高清录像
·        支持快充技术以及Qi制式无线充电
·        我们的A1865 全球配件单位有很好的带宽,并且拥有 802.11a/b/g/n/ac Wi‑Fiw/MIMO + Bluetooth 5.0 + NFC

五角梅花螺丝看样子像是个未完成品,但实际上它看起来更像是个插销,螺丝将螺纹从显示屏位置移动到了不锈钢框架位置,并将无螺纹部分延长成了奇怪的插销状,我们猜测,这可以让显示屏有灵活性,允许其将安装支架更深入手机内部,并且可以为加强型Lighting接口提供空间。
幸运的是,苹果似乎并没有重构过多的设计,这意味着不需要更大的抓力便可将OLED显示屏很好地固定在中框上,不像是我们拆解过的某些屏幕。
像书一样的拆解步骤,这是让我们在iPhone7 Plus上所惊讶的新设计,但现在已经成为了设计标准,单个挡板覆盖了逻辑板上的全部接口——我们从未如此高密度的接口布局,再一次地,我们遇见了Y型螺丝,当你卸下作为看门人的梅花螺丝后便会见到它。
在卸下主板上各种挡板、接口后,我们终于可以看看这块最新的旗舰机的硬件了,稍后我们将更详细地分析下显示屏,现在我们利用X光看看这块神秘的芯片是不是被安装在了显示屏上,一个小的拆解步骤变化,当显示屏拆解后,前置摄像头将会被留在机身内,这张机身照片证实了X光照片中所看见的事实:大部分的空间都被这块双电池模组所占据,并且主板面积被大幅度缩小。
后置双摄有着一个坚固的支架,看起来这个支架将会提供一定的像弯曲大门一样的保护功能
双摄模组的另一面被用泡沫粘合剂固定在背板上,以防止因碰撞而造成的位移。这些摄像头需要人像模式或是类似的功能来展现他们的魔力
在背板上的玻璃罩周围你能看见密集的微小焊点,这是为了防止可能的相机与背板玻璃的碰撞
我们终于拆出了这个密集布置的主板,让我们好好地看看这块主板
这个小型化的主板非常节省空间,接口和焊件的密度是前所未见的,一克值千金,甚至Apple Watch的主板都有很多的空余处
紧凑的iPhone X主板装入了更多的高科技,这让身在其旁边的iPhone 8 Plus主板看起来是那么的粗糙与臃肿
比较两块主板的占地面积,iPhone X的主板大约是iPhone 8 Plus的70%——这让电池能够占有更大的空间

苹果是靠什么技术在原有面积70%的地方上加入更多的技术呢?那就是将一块主板对折
两块单独主板焊接在了一起,用BGA工作台分离两层主板
将两层主板分离后,我们计算了单个主板的面积并累加在一起,发现iPhone X的主板总面积是iPhone 8 Plus主板的135%,这就是苹果以退为进的办法
第一层主板:
·        苹果(Apple) APL1W72 A11仿生处理器,封装 海力士(SKHynix )H9HKNNNDBMAUUR 3 GB LPDDR4X 内存
·        苹果(Apple) 338S00341-B1
·        德州仪器(TI) 78AVZ81
·        恩智浦(NXP) 1612A1—可能是1610Tristar IC的迭代产品
·        苹果(Apple) 338S00248 音频解码器
·        STB600B0
·        苹果(Apple) 338S00306 电源管理IC
·        苹果(Apple) USI 170821 339S00397 WiFi / 蓝牙模块
·        高通(Qualcomm)WTR5975 千兆LTE收发器
·        高通(Qualcomm)MDM9655 骁龙(Snapdragon) X16 LTE调制解调器和PMD9655 电源管理IC。但是苹果显然在调至解调器里动了手脚,TechInsights 在 A1901 型号里面发现了一个 Intel XMM7480 (PMB9969) 。尽管调置解调器支持,但苹果高通的零件并不支持上 G 的速度。
·        思佳讯(Skyworks) 78140-22功率放大器,SKY77366-17功率放大器,S770 6662,3760 5418 1736
·        博通(Broadcom) BCM59355 触控IC
·        恩智浦(NXP)80V18 PN80V NFC控制器模块
·        博通(Broadcom) AFEM-8072,MMMB功率放大器模块
在这个三明治主板的外面:
东芝(Toshiba)TSB3234X68354TWNA1 64 GB 闪存
苹果(Apple) / CirrusLogic 338S00296音频放大器
苹果做出了一个PCB三明治,但它是如何工作的呢?
他们制造出了一块分隔空间、环绕设计的PCB板,并且利用PCB上数十个孔洞进行数据的传输,而不是通过软性印刷电路进行数据传输
A11仿生处理器位于主主板的中央,你可以通过X光照片来进一步了解主板的3D构型,边缘换绕的圆柱体是用于焊接两个主板的介质
新的双电池模块带有四个电池拉带,类似于我们在iPhone 8系列中发现的较短的拉条,虽然它们朝向不同的方向
拉带贴在电池的侧面,而不是折叠在顶部,这使拆解程序比平时稍微复杂点
这块电池的能量为10.35Wh(2716mAh 3.81 V),仅比10.28Wh的iPhone 8 Plus电池大一点,但与12.71Wh的Galaxy Note8相比有如面对巨人一般
双电池设计更多的是一种空间利用措施,而不是一个增加容量的措施, 两个电池的设计能让电池设计更具创意,以充分利用缩小缩小主板后空余出的面积
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手机的顶部,看到备受期待的迷你Kinect上——原深感摄像头系统! 这个系统集合了一系列传感器让iPhone X拥有了面部识别功能
这个系统工作的第一步:嵌入在显示屏中的泛光感应元件利用用红外光(IR)照射你的面部,接下来,被红色方框标记的前置摄像头将会确定面部位置。之后,最右边的红外点阵投影仪将会在你的脸上投影出一个网格点以建立一个三维图像。最后,左边的红外摄像机将会识别这个三维图像,并将数据发送给手机
在屏幕之下,iPhone X使用了非常快速的软件算法,把所有这些碎片结合在一起,来弄清楚究竟他看到的是你,还是你那不怀好意的双胞胎
拆解即将完成,我们现在将会开始背板的拆解
第一个取出来的是一个带有弹簧连接器以及EMI接地触点的小支架,并带有一条带状电缆,接下来是低音喇叭模块,在其接口周围充满了用于防水的粘性防水胶,最后,我们拆出了Taptic Engine和著名的气压计, 苹果的Taptic Engine仍然是一个线性振动电机。
一如既往,我们的拆解工程师完美地使用双镊技术移除了Lighting接口
这种“蠕动”的电缆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个好消息:Lighting接口看起来被强化过,其使用了更宽的接口支架固定在了中框上
正如我们之前所猜测的,它还带有用于之前我们所见到的插销式梅花螺丝穿过的小孔,使螺丝得以穿过并插入显示屏插销中
随着主要部件被拆解成零件,我们将注意力转回显示屏。我们注意到了耳机扬声器,苹果重新设计了一个新的声道,以便导出声音
小心地拆除显示屏上方的组件,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我们从未见到过的最复杂的组件,它继承了扬声器、麦克风、环境光感器、泛光照明器以及距离传感器
拆解掉全部组件后,我们只剩下了一个空的显示屏

来看看内部神秘的芯片吧!在我们朋友TechInsights 的帮助下,我们得以一窥屏幕盖子内部,我们有了以下发现:
标为 BCM15951B0KUB2G 触控屏控制器。
同时:我们从未见过的一个新的 ST 微型设备,可能是 OLED 硬盘,标记为 10 THADT733 X-139U。

回到已经被拆解差不多的iPhoneX中框,我们见到了另一个熟悉的部件——这个密集的线圈:无线充电线圈
上面携带了大量的组件,包括音量按键、响铃/静音开关以及一个不知名的传感器支架
我们在顶部也拆除了一条很疯狂的多功能电缆,其集成了4-LED原彩闪光灯以及电源按键,就像是昔日的iPhone一样

经过大规模的加热我们使用撬棒并祭出我们的Jimmy。就像是iPhone 8&8 Plus一样,iPhone X将玻璃背板用胶水牢牢地粘在了中框上
在我们小心谨慎地操作后依旧没有进展:与iPhone8的单片玻璃不同,X凸起的部分被嵌入背板玻璃中,并精确地固定在了下方中框上
在这种经典的卡入式饼干罐设计中,我们可以选择切断我们的手(凸起的摄像头部分)或是粉碎饼干罐(背板玻璃),完美
我们选择了拆下完整的玻璃背板,但那些击碎了背板玻璃的人们没有更好的选择——他们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于处理背板上的粘合剂以及碎玻璃

网友:
这个也太牛逼了吧。。。。。。。。。。。。。

网友A:
楼主,这篇文章已经发过了,下次再发帖的时候,请先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重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篇文章已经发过了,下次再发帖的时候,请先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重复的!

我们本来分就少,再搜一下发文章,又是金币不见,版主,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