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85不出集显供电求助

楼主(2017-11-06):
小白今天修一台K55VD ,之前不过保护隔离,修好了,除了集显,其他电压都出来了,7系列先有复位,后出集显,复位已经出来了,就是不出集显电压,CPU供电芯片是RT8885,请教高手这个CPU集显电压还需要哪些条件,集显ON怎么来的

网友:
有些机需要跑马过内存后才会出集显的,看看其他地方吧

网友:
CPU复位之后要读BIOS的,自检过内存之后,再次发出SVID波,然后出集显电压,你换个内存试试吧

网友:
需要跑马过内存后才会出集显  CPU复位之后要读BIO

网友:
cpu正常跑码后才会有集显供电的.

网友:
7系列是过了内存后才开启的吧。没有单独的开启脚,应该是通过SVID总线开启的

网友:
5系列和6系列是看cpu是几代的,还是看桥的芯片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7系列的桥,刷了bios,SVID总线已经出来了,现在怀疑桥,等客户答复

网友:
有跑码了?跑码过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