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

楼主(2017-11-06):
开机通电rt8223发烫以为坏了在网上订了新的回来一样发烫,于是我在rt8223供电pr113 10欧电阻换成100电阻《101》就不发烫了有尖叫声《不是一点点发热》打电阻输出16.3V.打打REF有电压2V,VREG5 5V EN2.3V.但是待机电压3v5v没有出来对了还有+3.3vRTC_LDO没有出来0.5v不对头,感觉点压拉低。于是我就烧,就烧到 就是c401坏了取了换了3v5v待机就有了也能开机了。问题来了我换了100欧电阻基准电压为什么会出来,10欧的电阻不出来反而rt8223会发烫。。开机照 还有其他3v5v芯片外围短路换100欧电阻会不会也会出基准电压VREG5 5V电压?????如果会出以后待机就好修了。。

网友:
应该能出VREG5 吧。 如果待机短路         的话

网友:
楼主刚拿到这个机器的时候应该是短路的吧?如果是短路加上楼主拆机发现待机芯片发热话就像楼主说的应该先考虑外围前后级的电路,我们在学习电路的时候应该都讲过芯片本身发热不一定是芯片本身坏。还有VREG5出不出应该去看一下芯片的定义 论坛里应该能搜索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