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X 的 Face ID 是否落后于微软 Windows Hello 的面部识别技术?

楼主(2017-11-06):
FaceID技术和微软使用在Surface上的WindowsHello有什么区别?在这个问题中,@叛逆者 表示「FaceID是用了PrimeSense的结构光,技术和Kinect 1的深度摄像头一样。从操作上看,在注册的时候需要正脸和略微晃头,应该是在建立一个脸的局部3D模型。有了这个之后,就能提取出特征点,做人脸识别。Windows Hello是人脸、虹膜、指纹结合起来的方法。」这两种人脸识别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呢?苹果在 Face ID 中使用的面部识别技术是否落后于…

网友:
概率不大。
两者都使用的是结构光的方案,苹果的技术来源应该是PrimeSense,这家以色列公司应该是3D机器视觉的领军人物,当时号称拥有全球最小的3D感知芯片,不知道是不是这点打动了苹果,以至在13年左右以3亿美元收购了PrimeSense。
PrimeSense和微软也有故事,第一代的Kinect就是两者联合研发的,后来微软也想收购他,但最终价格没有谈拢。
说了这些花边,意思就是至少在3D感知方面,两者技术功底是大同小异的,要说硬件技术更先进一点,我认为苹果可能性更大一点,毕竟手机的上硬件的集成度要高很多。
而识别的技术方面,基本有能力的公司只要想做,就都能做出compatible的结果,苹果和微软应该也是差不多的。另外由于手机使用的场景问题,苹果应该花了更多的功夫在处理光照、易容、遮挡方面的问题。
另外想说,3D传感器在安全领域还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二维的视觉中人脸识别各大公司都做的七七八八。但比如之前315晚会上爆出的人脸识别安全事故,就暴露了在防伪和活体检测等方面,二维视觉还是不足的。
有了3d的人脸识别,造假的人就从拿着照片视频欺骗算法来解锁,变成欺骗机主本人来解锁了,算是质的飞跃。

网友:
说不上落后与否,两者差别不大,更可以直接理解为两者师出同门以色列公司PrimeSense
微软原来的Kinect硬件就是由这家以色列公司PrimeSense提供支持。Prime Sense率先将红外线网格投影到场景上,然后用红外摄像机检测并通过特殊处理芯片获取深度信息。Kinect的输出是320x240深度图,具有2048个灵敏度(不同的深度),基于30,000个激光点,IR投影机有专门的斑点图案进行处理。

而在2013年,苹果收购了Prime Sense。
不过随着深度相机不断发展:用于XboxOne的Kinect2.0将Prime Sense技术与Microsoft自己的技术相结合,并具有更高的精度和分辨率。它可以识别脸部,甚至可以发现玩家的心率。同时,英特尔还建立了自己的深度传感器RealSense,并于2015年与微软合作推出WindowsHello。在2016年,联想推出了Phab2Pro,这是第一款采用Google探戈技术进行增强现实和机器视觉的手机,也是基于红外深度检测。

而现在,在2017年底,苹果公司将出售一款带有前置摄像头的手机。与原始的Kinect不同,它不是为了在整个客厅里跟踪运动而建立的,传感器主要目的是为了扫描脸部并为Apple的FaceID功能而设计的。苹果公司的“True Depth”相机会扫描超过3万个不可见的点,并可以创造令人难以置信的人脸扫描。事实上,虽然苹果的Animoji功能令人印象深刻,但它背后的开发者API甚至更加疯狂:苹果实时生成用户脸部一张完整的动画3D网格,同时也考虑到脸部照明条件,从而改善了AR应用的真实感。

Prime Sense并没有完全对微软Kinect技术负责,微软公司对Kinect2.0的巨大改进就显示出来,而且显而易见的是,苹果公司正在大量更新Prime Sense技术。

网友:
不仅是落后,而且还抄袭。

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在苹果工作过的图形工程师来知乎向我们展示过他们的技术和任意相关哪怕沾边的技术专利,这说明两点

1,苹果的确抄袭照搬了微软的第一代技术,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而且存在绕不过对方专利的嫌疑

2,苹果没有图形工程师,更没有高级工程师

3,苹果不知道采用派自己的工程师去知乎上炫耀一番,用专业技术秒杀粉丝的爱,然后达到为公司产品吸粉,改善公司形象的目的。。。

哦,我数错了

网友:
谢邀~我的surface pro 4基本上是能够99%认识我的~   至于iPhone X, 那个要不我众筹一下,等出来了买一个试试?

网友:
谢邀。不是很懂技术。
sp4的windows hello解锁体验挺好的,特别是经常用密码锁屏的,配合动态锁,目前来说完美。体验上会优于我目前接触过的指纹解锁(6s)。
可能由于脸大,有被提醒过距离太近,还好不多……但如果手机上的解锁出现这种的话会很抓狂。
所以不管技术是不是落后,至少在体验的要求上,iPhone X和iPhone 8要高于sp4类。

网友:
理论上并没有(时间上苹果略晚些)。两家原理相近,技术实现上有些差别罢了。而且 FaceID 的硬件集成度很高,可以说是更先进些 (同样是基于红外 3D人脸识别的 Windows Hello Face Authentication 目前只在平板与笔记本上有)

FaceID技术和微软使用在Surface上的Windows Hello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