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睿达的内存条怎么样?

楼主(2017-11-06):
为什么线下实体店用的最多的还是金士顿的条?除了铺货和利润,我想产品本身也是很出色的。店主说金士顿的兼容性最好。那镁光的怎么样

网友:
镁光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大的厂商。

“店主说金士顿的兼容性最好”—— 请问,如果你是店主,你会说自己卖的内存不好吗?基本每个实体店都能买到金士顿,只有极少数实体店能买到英睿达。
所以,店主说的话可以信吗?

金士顿内存,不比其他常见的大品牌(威刚 海盗船 芝奇)强,也不比他们弱,但是价格却非常高,利润非常大。所以一般情况下,我极度不推荐这个品牌。

销量大不代表它性价比高,也不代表它比别人好。我京东B250M主板销量最高的永远是V星的mortar华硕的plus和技嘉的D3H,它们三者恰好也是三大厂性价比最高的B250M。但是实体店里,这几款都没几个人在卖。一是网销渠道的板子很多小店拿不到货,二是利润低。
实体店喜欢卖B250M-A,DS3H和BAZOOKA等性价比低到爆炸的板子,无论这些垃圾销量多高,它们都是垃圾。

想起一个笑话,以前在贴吧和一个ZZ商家聊天,他说索泰是垃圾二流厂家,映众没听过。显卡最好的品牌就是七彩虹,蓝宝石这些。我问他,你知道蓝宝石现在的旗舰毒药是谁家做的吗? 奸商答不上来就开始扯一些“我比你懂,我是卖电脑,我是专业人士”之类的屁话。
(这个梗我解释下,蓝宝石的毒药系列是柏能公司代工的,柏能不仅帮人代工做显卡,同时也有自家的自有品牌,那就是索泰和映众..........)

网友:
镁光也叫美光,都是Micron的中文名字,是美国公司,以前收购了尔必达以后,超过了海力士的半导体份额。现在就是三星,美光,东芝,海力士这几家在做DRAM(内存)、NAND(闪存)颗粒。别看东芝半导体被卖了,但那也是主业务太作,又只有半导体能卖好价钱,本质上它的半导体始终还是赚钱的。
Micron和Intel这两年关系密切,3D-Xpoint就是它们的合资产物,虽然Opatne目前看起来实际应用场景比较怪…但是毕竟技术是有的,目前在大连还有大动作。
说这些想表达什么呢?就是美光不是一个“贴牌厂”,而是一个可以从晶圆开始生产的厂家。我个人是觉得,这类厂商和买颗粒来自己做的厂商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虽然实际使用上是差不多的。金士顿虽然东西并不一定多烂,但是别忘了,即便用的颗粒不差,但颗粒也不是金士顿的。

回归到题主的问题,“兼容性”放到现在来说,几乎就不怎么存在,有些二三线的厂商的内存,不读取那不叫兼容性问题,是质量问题…这几年经手的内存包括有骇客神条、宇瞻的黑豹、威刚的普条和XPG、英睿达也就是美光的马甲条、海盗船的LPX/统治者铂金、芝奇的马甲条、十铨的马甲条,全都最多因为氧化层有一点接触不良,擦了以后都是一次点亮。
金士顿之前我也推荐过,但前提是那段时间价格和其他接近的时候。现在这些价格,看看729的D4 2400普条,你心里有几匹草泥马奔腾?
再看看别的牌子的马甲条什么价格,也就知道为什么大家越来越不推荐金士顿的条子了。

而且想想同频的幻光戟也才几个钱…

网友:
实体店推荐什么你就别买什么就是了,常见套路7700加z270p/b250plus 7400加b250m-a金士顿内存固态,航嘉长城的低端电源,七彩虹战斧影驰骁将

网友:
唉,这种问题,这种提问方式。知乎也沦为百度知道了吗?什么叫怎么样?你对怎么样的定义是啥?
请问答主芝奇内存怎么样?
请问intel的处理器怎么样?
请问男人怎么样?
请问女人怎么样?
明白了吗?这种问题,没有因为提问模糊被关闭我看就是奇迹!
————————————
言归正传,首先支持毅种说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人家库存就是金士顿怎么可能说金士顿坏话?难道实体店不要清库存?当然话说回来,相对来说下金士顿兼容性确实好(我说的是相对,不是绝对)。就拿年初ryzen刚刚出的时候来说,海盗船和芝奇威刚都出过翻车,当然是少数,而且两周就修复了。但是金士顿就没有发生翻车,以至于那时候贴吧和论坛里很多人都推荐金士顿=_=
这个牌子主打铂胜系列,其内存以前ddr3时代也算鼎鼎大名,1600mhz下CL就是8-8-8-24,基本超越同时代大部分内存。而且其主打超频大部分理论上都可以超到2400,至少大部分都可以超烦2133,贴吧看到有人说超2133电压都不用加。
现在ddr4没用过,不过看评价依旧不错。2400的内存超到2700左右没问题。现在内存大涨价,但是以今年一月初来看,铂胜运动2400双8G套装一般不超过800,某宝见过779的。而金士顿骇客神条无论2133还是2400价格双8G套装都是900块钱上下,某宝有850块的。所以论性价比,英睿达内存算性价比高的了
——————————
最后给题主2个建议:
一,知乎不是百度知道,请注意提问的方式和内容。
二,关于内存兼容性,这个可以在主板官方网站查询到,非常方便。不需要过分担心。

网友:
英睿达 也就是镁光;我认为最优秀的内存颗粒厂商,原厂的内存非常优秀,在我看来是最好的内存厂商之一(海盗船、镁光).美镁光最辉煌的时候就是M4固态硬盘时期,吊打各种厂商,就算现在不如以前那么辉煌,但是我觉得内存条的品质什么的还是强于金士顿的……

网友:
金士顿有本事高端型号可以不用镁光或者三星的颗粒,自己又不能生产颗粒,产品定位又一般。

网友:
不想与人撕,但以下内容可能会与其它网友有点看法上的不同
内存的好坏

外行看内存,一般看包装,要是以包装看的话,都写着经过多少小时的XX项目的稳定性测试,严选原厂颗粒,终身保固,10层PCB等,然后好坏就以主观划分,比如听说过金士顿就说金士顿的好,听说过芝奇就感觉芝奇的好,显然,这种主观产物不是我们需要的
稍微懂一些的知道看内存的颗粒,一般分原厂颗粒与白片(《2017-8,配法参考》,这上面内存这一段有几个链接应该介绍清楚颗粒了,大家自己看吧),原厂颗粒经过一系列检测,有其成本及让人放心的质量,价格也高(大家可以百度搜索……集邦,在这上面可以查询实时内存颗粒价格),所以搭配原厂颗粒的内存价格贵些
很多人长久以来吐槽金士顿,是因为其价格贵,然而现在的金士顿所用颗粒全为原厂(目前多为美光颗粒),而其它品牌可能为Spectek颗粒或者白片自己刻LOGO的,而英睿达(美光)的出现,价格与非原厂颗粒品牌内存价格差不多,而颗粒用的是M标志的颗粒(就是自家原厂颗粒),这就让人对它充好好感,不过个人始终认为一分钱一分货,他们家刻着M的颗粒是不是原厂还是修复组自己改的LOGO,这个谁能说清楚?无非就是你感觉,我感觉,他感觉,这没意思
金士顿

大家都清楚我也是卖电脑的,不过我很少出金士顿内存(早期是,现在也是),并非别人说的假货多(因为这东西用CPU-Z或鲁大师测测品牌就行,太小儿科),主要是因为市场上始终它最贵,不过自从大家把目光转移到内存颗粒是否为原厂后,我发现金士顿的内存始终是原厂颗粒,像威刚有时候是现代,有时候是三星,有时候是Spectek,颗粒并不稳定;2017年初内存初涨价时,很多品牌用的原厂颗粒改为别人口中的降级颗粒Spectek,现在内存大暴涨时,多品牌内存连Spectek也不用了,直接白片自己印的LOGO,有网友说这个稳定必可信吗?不好说,你看芝奇什么的超频条就是白片自己挑品质的,现在内存金手指都有插痕,出厂都检测的,所以质量方面一般没事(这个东西怕摔,有时候运输途中摔了,卖到你手里,可能开机就蓝屏或卡机)
其实在今年早些时候,金士顿的内存只比别的品牌贵三四十,为啥别人不推荐,因为有钢友整天说金士顿不好,如果反说金士顿好不是打自己脸吗,现在金士顿的8G内存卖到近700,网友又来说金士顿如何如何不好了,我感觉没意思,因为它卖的贵,大家可以不买,再者,平时都以淘宝价格为准的,怎么说到价格这回又以JD最高价说事了?这分明是有意的
所以内存在我眼里,并没有哪具品牌强或弱,就是看个质保吧,价格差不多时,选个原厂颗粒的品牌,价格差的多时,哪个便宜要哪个,反正有质保,就这么简单,也不要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反正颗粒上就这么点事
内存兼容性

一般这个问题很少见,同类型一般是通用的,比如都是DDR3,那就是通用,在我印象中,内存不兼容现象,比如早期G41好像有些型号不支持大容量的DDR3内存;再就是锐龙首发的时候,对内存的品牌提到了海盗与金士顿,再就是V星H110M主板有3-4个版本的BIOS不兼容美光颗粒的内存(体现在7代配美光颗粒不亮机,换6代的处理器没事,这事经过反复确定,联系了V星售后,及实际得出的结论,在个人中心发现过了),所以你说金士顿多么兼容,个人感觉勉强(因为本身兼容就是小机率的事件)
其它网友意见

  • 有网友觉得金士顿用别的品牌颗粒,我觉得这不算事,苹果手机也是找人代工的,这东西看成本合算与否,公司把握品控就行了;
  • 有网友说实体店金士顿多假货,其实现在不大见假货内存了,现在已经是后网络时代,年轻人多网购,而且真假货判断也很简单
  • 有网友提到主板,(《缩水华硕,是如何被捧上神坛的?》),在左侧链接简单的对比了目前Intel平台的主板,结论就是华硕垃圾,技嘉中庸,V星用料相对标准
  • 有网友觉得槽多带散热片偶尔打个特价就是好性价比的产品(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把性价比去掉,可以理解为好产品,但你要说性价比,那还得看H110或B250MV星中双内存槽的,因为便宜,质量很OK,这才叫性价比,上面链接也有介绍在这里不重复;就好比一个人明明是2个馒头的饭量,你推荐他买一张锅饼,显然是吃不了的,这能叫性价比?还多花钱!
  • 至于实体店卖的,因为各大品牌型号较多,基于卖家不同的出发点可能卖的不一样;其实在科技市场上,很多推销员,并不太懂主板或电脑,他们会挑800多的大板卖,其实对买家来说是一个大浪费,在网上更离谱,有网友推荐1400,1600元的主板,以此为信仰坑钱没商量
  • 总结,不管在网上还是在实体店,都是坑人的(一个是因为对硬件认识表面而产生的信仰坑,一个是为了利润高而加钱坑)所以我们自己最好多听多问
BAZOOKA与MORTAR

这一段是后加的,因为更多网友提到它俩怕别人有误解,前者火箭筒,后者迫击炮,看名字是迫击炮威力大,就是MORTAR更好,但这个好要正确理解,比如给它加两个MOS散热片,加一个PCIE-X4槽,贵150,这对一般人有用?有人说搞特价低于500啊,对,现在搞特价了?它搞特价时选它肯定好(并不是一定用到,而是同样的钱为啥不选个多点东西的)但正常售价是它贵,至于实体店为啥不推荐它是因为没货,这个东西就是定位网销货,实体店铺货的是BAZOOKA,但你说BAZOOKA是垃圾就不对了,因为这个文章上(《缩水华硕,是如何被捧上神坛的?》)清楚的讲了主板的一些质量判断细节,可以看到BAZOOKA是非常好的主板,价格也不贵,(你说JD卖的贵,淘宝也贵?)就因为没有MOS散热片及长度上少一个PCI位的扩展槽就成垃圾了?这显然是非事实描述容易误导人
B350M方面,还是迫击炮长度上多一个扩展槽,其它没区别了,主板的选择,不要局限在这两个型号中选,也不要围绕B250还是B350,根据自己的预算与用途,合理分配预算,谁适合自己谁就好……
小王 邀请你回答此问题

网友:
金士顿国内假货多,售价高,正品售后无敌。镁光oem条你又买不到,英睿达品控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抛开闪存厂因素,单从做内存来说。一群人吹英睿达不过是有原厂情怀罢了。

网友:
三星和SK海力士加起来占了整个内存颗粒市场的一半以上
接下来就到镁光(现在叫英睿达)
本来还有东芝和其他的,东芝貌似已经把内存这块砍掉卖给西部数据了....
so,真·原厂颗粒

网友:
你就别想了,店老板就是知道你这么想才进的货。金士顿就是优盘霸主,别的都呵呵吧。英睿达白马甲好顶赞,可惜镁光厂炸了,又要涨一波。

网友:
金士顿假货很多,而且假货的质量不比真品差多少。
好吧,其实就是金士顿真货质量也不怎么样,但是牌子响利润大

网友:
我们这实体店金士顿假货远多于正宗的

网友:
苹果电脑内存用的就是Hynix和Micron、

网友:
比金士顿假货少

网友:
一个人N个号,批量发贴,倒也有点意思。

网友:
这什么意思 · · 全是小号 来刷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