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N480 不触发 指示灯亮

楼主(2017-11-06):
  一台同行拿过来的  联想 N480    插上电源  电流 0.01    按下开关  0.02     待机  3  5V     EC 供电    LIN   复位   ACIN  都有   南桥也发出了    S3  S4  S5   3.3V   到EC     EC  没有发出 SUS ON         要EC  发 出  SUS   需要什么条件     南桥还需什么条件  大家说    EC型号 IT8518E     EC的BIOS 已经刷过了      本来想是不是后面短路  主板刚才放在哪里以后 自己开机亮屏了   后面在开机还是不触发指示灯是亮的

网友:
南桥都已经发出SLP  信号给EC   EC要是没有发出换个EC吧

网友(点评):
不错哦。十二点了还逛论坛。

网友:
这中问题 不好修  我也没有修过  请理解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故障的问题应该还是EC这边有问题的啊!

网友:
同等结果,宝龙达的主板不太熟悉,以前修过同样故障同样没有修好,等答案

网友:
时序已经跑到EC了,换下EC看下,

网友:
宝龙达的杂牌 主板 不好搞哦

网友:
应该那个电压没出来,明天修了一个都是一样的,按开关灯亮,但还是只有待机

网友:
问题 已经解决了  是  1.5V  的 PG EC 没有收到    EC 才不开启各路共电的   最后直接拉了一个 3.3V 给EC

网友A:
对了   1.5v的pg是谁给出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   1.5v的pg是谁给出来的啊

1.5V 的电源芯片   发出 PG     PG只有1.2V 我直接拉个 3.3V 过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