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41L板号为48.4AQ01.011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7-11-06):
1.插上电源电流0.1到0.2之间,量测待机3,5V电压没有,但对地值没发现短路,用手一摸,发现U18发烫 ,量周围元件,发现U19处 +3.3V_RTC_LDO 信号 值只有10欧,用烧机法发EC坏,更换后信号值 正常。2.在插上电源,电流还是大,0.15A左右,U18处还是发烫,在量周围元件,发现U19  信号 +5V_ALW2值只有40欧,拆掉U19后,值变成了354欧,正常了,但手上料板上有没有这个料件,怎么办了,一看图纸,这个U19的作用就是,把+5V_ALW2信号5V 电压变成+3.3V_RTC_LDO信号 3.3V电压 ,想到二极管有降压的作用,是不是可以用 二极管串联后降到3.3V ,找料板拆两个二极管串联装上,
3.在插上电源,电源表上待机变成0.02V,待机正常了,在量3.3V_RTC_LDO信号,变成了3.3V ,在一按开关通电开机了,
4.附上图纸

网友:
5脚的三伏待机芯片 是很多主板不触发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