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两台外星人小修,老鸟略过

楼主(2017-11-06):
一台型号M17X,通电两声报警。拆机发现进水,处理腐蚀后主板修复,键盘坏了报价中。另一台型号M14X,版号 待机0.007按开关0.034左右掉电,拆机发现动过BIOS,焊的歪歪扭扭的。开关有触发动作,先测量二级转换电压,3valw转3v_pch有,3valw和5valw转vs电压没有。断电量阻值QZ3 3vs短路 ,量到短路就知道RMB在向我招手了。还是烧鸡屡试不爽,三两下找到短路小电容,位置在JRTC1标识1的下边,已经拆掉了,再量阻值恢复正常。重新焊好BIOS,通电顺利上电亮机。

网友:
这种短路确实烧机是最快的方法,修的不错

网友:
这两台要收不少银子吧,都很好秒杀了。

网友:
这小钱挣的很不错么

网友:
以前接触过外星人,现在都不敢碰了,心酸

网友:
厉害了,观摩崇拜,希望得到更多的学习,在迅维里,得到充足感

网友:
捡钱的机器真好啊哈哈。要是每天都修这样的机器多舒服

网友:
秒杀两台,,楼主又没少赚,,修这机器没有便宜的

网友:
修外星人可以报的起价钱啊!楼主,这两天外星人有不少的钱吧?

网友:
这么高端的机器收费一定很爽,一下子来两个

网友:
哗,送钱的咯。怎么第一手就不搞呢。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虽然不是很难,但是修的轻松明白谢谢分享经验哈

网友:
楼主6666,技术好,捡钱的机器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