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7-11-06):
这个是gateway  5741G LA-5893P保护隔离,ACOFF这个信号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如果为高的话,PQ65的1 pin就拉成低电平,那么主干线电压就出不来。
如果为低的话,PQ67这边又导通,主干线电压只有13点几伏(我现在遇到的情况)
请教一下这个情况,是我哪里搞错了吗?

图纸论坛有,我就不发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70614-1-1.html

网友:
我现在是把PQ67直接去掉了,能亮了,电池也能充电,但是我搞不明白这个电路

网友:
我现在是把PQ67直接去掉了,能亮了,电池也能充电,目前还没出问题。但是我搞不明白这个电路

网友:
建议参考学习下仁宝的点火回路

网友:
感觉像是二选一,防止适配器和电池同时供电,而且ACON有个单独信号可以控制

网友:
修好就好

网友A:
ACOFF在适配器正常状态下是低电平,这是肯定的!PQ67正常也应该导通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技术贴必须支持。

网友:
单电池时为高电平,去掉这个也没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OFF在适配器正常状态下是低电平,这是肯定的!PQ67正常也应该导通啊!

PQ67是P沟道的,只能是ACOFF为低才能导通

网友:
在插上适配器的模式下,ACOFF强制用电池供电,为高电平,否则是低电平。

网友:
产考点火回路知道了,是先给P3提供部分供电用的,低电平是正常的

网友:
字面解释,ACOFF,高电平是ACoff了,是用的电池,这时ACON没了,PACIN也没了

网友:
下面先介绍一下这个ACOFF信号:

从字面上来看AC代表的是交流适配器的意思,OFF是关闭的意思
结合起来看:ACOFF就是关闭适配器
从图纸里结合起来看:就是关闭适配器隔离保护
从高低电平有效的角度来看:.当ACOFF为高时,表示ACOFF这个信号有效。表达的意思就是,当ACOFF为高时,适配器隔离保护关闭,由电池隔离保护供电

适配器和电池同时插入时ACOFF这个信号必须为低电平,ACOFF只有为低电平时才会表示由适配器来供电。

网友:
VIN 经过PQ67产生B+是起到预供电的作用 这是点火回路的特点之一 ACOFF正常情况下都是为低电平的 只有在进行电池校准时才为高电平强制关闭适配器供电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仁宝的点火回路,论坛里有很多这方面的贴子可以看看,ACOFF是AC关闭信号,正常肯定要是低电平

网友:
电压由VIN到B+,中间有两个P沟道PQ51/PQ52,要想他们都能导通,他们的G极必须是低电平,来自通过电阻PR354/PR361分压得到,要想得到分压,PQ63必须导通接地,PQ63是N沟道,G极必须是高电平,所以PQ65不能导通接地拉低PQ63的G极,所以PQ65的G极即ACOFF必须为低电平阻止其导通接地。同时PQ59也是高电平导通接地,PQ58低电平截止,PQ56高电平截止,P2点电压不能通过PQ56进入PQ51/PQ52的G极,从而使他们顺利通过电阻分压得到低电平,从而导通过隔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