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开机上电到0.28,求助

楼主(2017-11-06):
联想 Y470 板号:LA-6881P REV1.0 2011-02-14   开机上电到0.26,然后掉电到0.025 这样反复两次,测得95831无主供电,更换无果,但是断开 PJ702 PJ703 上电能到0.43然后还是掉下去了,测得95831VIN 是1.3V,这时南桥烫手啊。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95831VIN 是1.3V 肯定是不正常的,这里待机应该就为19V 才对。应该先把这里的VIN修好

网友:
桥缺供电肯定烫手拉,无短路就应该就是转换电压幅度不够

网友:
二楼说得对VIN一般都是的先修这一路供电正常先。

网友:
就cpu电压没出来吗  显卡 南桥  内存电压呢  如果其他电压都有你在重点看cpu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里把电压拉低了!看看是不是哪里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肯定还有些电压没出来哦,朋友,呵呵

网友:
重点查下95831VIN脚 修到过很多个这个问题   取下散热器 看背后。。

网友A:
先修VIN,这个电压CPU_B+经过很多地方,别的地方有短路,把这个电压拉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修VIN,这个电压CPU_B+经过很多地方,别的地方有短路,把这个电压拉低了。

cpu-b+ 短路的话   那不是大短了吗    他是由公共点直接通过电阻电感或者隔离点过去的啊

网友:
朋友,你的维修思路不太清晰啊,没有主供电你换芯片干嘛,这点电压待机就要为19V,是公共点发来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b+ 短路的话   那不是大短了吗    他是由公共点直接通过电阻电感或者隔离点过去的啊

不是大短,是某个电容可能有轻微短路。

网友:
重点查下95831VIN脚 修到过很多个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短,是某个电容可能有轻微短路。

那电压也不会变成1.3 啊   而且微短   待机电流肯定会变高的

网友:
y470的cpu供电芯片的主供电好像会断线啊1111111111111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b+ 短路的话   那不是大短了吗    他是由公共点直接通过电阻电感或者隔离点过去的啊

并不是所有的公共点短路都会大电流

网友:
先查下PR942有没有阻值变大,直接抠掉PC937看看VIN是否正常,芯片你更换过,暂时排除芯片坏,如果PR942和PC937都正常, 直接从公共点拉线到PR942

网友:
这中问题不好修啊    看看南桥有没有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并不是所有的公共点短路都会大电流

并不是所有的公共点短路都会大电流这话没错,但是公共点短路肯定不会触发或者上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并不是所有的公共点短路都会大电流

这和9楼说的就有冲突了,芯片供电是公共点来的,如果其他地方有短路的话,我觉得肯定就不会触发上电了,就和楼主的现象不一样啦

网友:
烫不一定坏了,缺电压也是这样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VIN断线导致的,1.3V肯定不正常

网友:
这个你要仔细查  按时序来吧  哎哎哎哎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和9楼说的就有冲突了,芯片供电是公共点来的,如果其他地方有短路的话,我觉得肯定就不会触发上电了, ...

是的,我只是回答上面兄弟的偏差之处,你说的也是正确的,我说的跟楼主说的并不冲突,就是论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并不是所有的公共点短路都会大电流这话没错,但是公共点短路肯定不会触发或者上电。

没错    这也是我想说的

网友:
供电不正常,可能是CPU风扇下面断线了,仔细看,用镊子刮刮,CPU风扇海绵腐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