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苹果电脑使用U盘安装Windows 7 双系统教程

楼主(2017-11-06):
开始之前我们首先要确定哪些型号可以使用U盘安装Windows 7
MacBook Air (2011年中-2014年初)
MacBook Pro (2012年中-2014年中)
Mac Mini (2011年中-2014年末)
iMac (2012年-2014年末)
备注:2015年初以后的苹果电脑只支持Win8.1/Win10

我们还应该准备以下工具或文件
1,Windows 7 64位 官方原版镜像;
2,8G 或以上的USB 2.0 U盘 (不支持3.0的U盘)
提示:只支持家庭版,专业版,和旗舰版,不支持企业版,也不支持任何32位的Win7系统
前期设置

1,如果可能,尽量去掉电脑上的其他USB设备,包括U盘,有线鼠标等。
2,给Mac电脑接上充电器,进入系统偏好设置-节能器-电源适配器。
把电脑设置为永不休眠,并且去掉"如果可能,使硬盘进入休眠"

开始安装Windows 7

1,插入空白U盘
2,打开Boot Camp助理(可以只电脑右上角搜索)
同时选择12项继续,选择win 7镜像,继续

3,下载对应的Windows驱动
在下面的地址下载对应的驱动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boot-camp
下载完成后把BootCamp文件解压,并把所有文件复制到WIN 7系统U盘的根目录下。
$WinPEDriver$(文件夹)
AutoUnattend.xml
BootCamp(文件夹)

4,再次打开“Boot Camp 助理”,然后点按“继续”。仅选择“安装 Windows 7或更高版本”选项。
根据提示一步步操作

5,重启后自动进入安装界面,根据提示继续

6,安装Windows 驱动

7,后续设置
激活等就不提供了
最后谢谢迅维网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个平台,祝迅维越办越好。

apple 安装windows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19354-1.html

安装苹果双系统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7257-1.html

网友:
学习了
苹果电脑使用U盘安装Windows 7 双系统教程苹果电脑使用U盘安装Windows 7 双系统教程

网友:
最完整的教程来之你之手谢谢分享。虽然我用其他方法安装

网友:
这个前提是要先有苹果系统,可是如果只装windows单系统要怎么操作呢?

网友A:
其实吧 自带BOOTCAMP很好用  不过呢 我们从来不用他 苹果系统下面直接分区FAT 重启进PE直接安装 仅此而已   而且多分区也是这样装的 简单 粗暴 关键的有效  最新的就更简单啦 苹果系统下面分区HFS 爱分几个就几个 重启进PE格式化分区直接安装EFI的 WIN8 WIN10 其实WIN7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官方并没有提供对应的驱动 一般推荐WIN10 自带NVME

网友:
楼主这个讲的非常详细,值得学习。

网友:
实际操作过程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 例如鼠标键盘不能用等等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最完整的教程来之你之手谢谢分享。虽然我用其他方法安装最完整的教程来之你之手谢谢分享。虽然我用其他方法安装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很好很好

网友:
这资料好,详细生动,我喜欢,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前提是要先有苹果系统,可是如果只装windows单系统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吧 自带BOOTCAMP很好用  不过呢 我们从来不用他 苹果系统下面直接分区FAT 重启进PE直接安装 仅此而已   ...

像你学习了,看你这么说我感觉我是小白啊

网友:
很详细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你学习了,看你这么说我感觉我是小白啊

都是从小白过来的呀 例如老款带光驱的 如过按照官方方法那只能用光驱了 后来就用一些第三方软件 WINCLONE一类的 各种版本 都还不一样 新系统还要关闭安全  用BOOTCAMP时间又太长   其实吧研究来研究区 就最原始的方法最好用 适用所有机型   最新的实际上是最简单的 因为是纯EFI

网友:
多此一举!直接分区工具要多大托多大!会自动下载WINDOWS必备驱动及相关软件!给苹果

网友:
还有新苹果只能装WIN10
!!!!!!!大哥你这区试试新款你就知道错了、

网友:
多谢老师积极分享 学习中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学习了 苹果电脑使用U盘安装Windows 7 双系统教程苹果电脑使用U盘安装Windows 7 双系统教程!!感谢分享

网友:
你这个还是算是简单的 难点的问题可能你还没见过

网友:
这个前提是要先有苹果系统,要是如果只装windows单系统要怎么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