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b75/h61 7.00维修附BIOS

楼主(2017-11-06):
今天接到三块昂达b75/h61 7.00主板,问题各不相同,分别是无CPU供电,档19 15,反复重启掉电....
先修简单的档内存,测内存擦槽各电压正常,怀疑BIOS问题.放一边在看反复重启掉电,测CPU无供电。。。。取下CPU.就有供电了.....沉默不好搞
无CPU供电这块最后修.....
在看档码这块,把BIOS和反复重启的BIOS对换.....开机.....结果还是没好,不过问题对换了,确定BIOS两个都是坏的
论坛上找下BIOS,没有心拔凉的,还好经测试,无CPU供电这块BIOS是好的,两块主板解决
无CPU供电这块,CPU芯片是rt8559m,芯片开启38脚en有1.0v
风枪加热好了,跑马显示 冷机就不行了,都说这芯片49和50脚有通病220k和160k电阻,改了还是有问题,有时无CPU供电
索性换颗芯片,经过反复测试无任何异常,取走在附上读出原机BIOS

网友:
不好意思芯片写错了因该是rt8859m

网友:
这个RT8859M的CPU供电芯片就是问题多,除了通病电阻,有时候还是要换芯片才可以

网友:
板子有几张,改天有时间也研究哈!
谢谢分享!

网友:
我也在修这块板,补步故障和你一样,断旧,跑码不过,要你的BIOS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