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710S-13IKB 暗屏

楼主(2017-11-06):
机器:联想 710S-13IKB

故障:暗屏

背景:机子是同行的机器。原先是屏坏了。同行没拔电池就直接开干了。换好以后出暗屏。

维修:机器到手以后。同行就说换了2个屏还是暗屏,怀疑是屏线坏了,然后急匆匆走了。
           走了就先拆后盖。把电池拔了先。接着上电,手电筒照到LOGO。那就查条件把。
           30针的屏接口,12 13脚3.3V    22脚3.3V  23脚3.3V   26-29脚0V    找到问题  这是
           VLED供电没有。量接口到屏线是通的。直接主板跑线。跑到一个保险烧断了。
           F5501    2是换下来的    黄色地方是VCCLED的接口。因为当时修的时候没拍照。像起来的时候已经搭的差不多了就
           懒的再拆了拍了。   换过保险以后正常亮机了。这个纯捡钱了。

网友:
运气不错,LED屏,一定要拆电池才能换屏。

网友:
这是不专业行为    懂维修人都知道  呵呵 还好保险烧开了 换个就好

网友:
同行得是什么同行啊 这中东西都搞不了的啊

网友:
我很想下载bios  可是为什么总说我的下载分不够!!!

网友A:
这同行也太菜了吧,这么简单的故障也搞不好。

网友:
oopsss fuse only.... that is so easy ..only points...lolz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同行也太菜了吧,这么简单的故障也搞不好。

所以说嘛,入门门槛低。到处烂大街!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的主板的版号多少啊!楼主细心修这个机器就修好了啊!

网友:
百分百在保修的机器,找售后换块板子多好,省事,无外观明显损坏都给换的,

网友:
真是捡鱼了,这种鱼我也捡过啊,不拔电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这种问题适合我们学习

网友:
暗屏还是比较好修了 多数都是供电的保险烧了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多的很啊,这个屏也不便宜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最少红头一张啊,华硕本装屏坏的不好修

网友(2020-04-25):
这个屏也不便宜

网友:
这个比较幸运 有保险

网友(2020-07-14):
师兄 我这个也是 12 13没3.3  不知道怎么跑线  也没图纸 怎么修呢

网友:
26-30有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