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37S有个奇怪的芯片

楼主(2017-11-06):
华硕笔记本板号Z37S,插电自动触发,偶尔显示,偶尔不跑码,待机电流偏大0.1A,3V 5V电感发热,并且还是单独供电小板在上面,没图纸,发现个芯片电压有点奇怪,芯片是78L05A,这8.6V不知道干吗用的

网友A:
78L05固定输出5V三端稳压器,百度一下78L05,79L05是负电压三端稳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8L05固定输出5V三端稳压器,百度一下78L05,79L05是负电压三端稳压器

看了下,记得是台式板子声卡用的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记得是台式板子声卡用的供电芯片

是的,台式机声卡芯片供电有的就是用这个芯片

网友:
不看图纸 哪里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7805哈哈   这个简单啊。度娘她知道

网友:
华硕 老鸡了吧,看到都头疼

网友:
,芯片是78L05A,这8.6V?哈哈华硕的费脑子

网友:
楼主78L05都不知道是啥,还要去多学习基础呀

网友:
不知道你认识1117吗..............

网友:
78L05应该输出是5V 电压不对就换一个试试呗

网友:
这款机器不充电问题好像是通病,谁修过这种机器,楼主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