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 上电到正常显示,过个几秒就直接掉电关机。

楼主(2017-11-06):
Y480  上电到正常显示,过个几秒就直接掉电关机。

再按开关又可以亮又过几秒关机。

始终如此,谁给个思路啊

网友:
刷个BIOS,不信的话把开关断开试试

网友:
温控   主要是这个  然后是3  5v在掉电的时候还在不在   还有bios

网友:
先刷个BIOS吧,如果还是会的话就打波电容,看看是不是有滤波不良

网友:
我很想下载bios  可是为什么总说我的下载分不够!!!

网友:
can be water damage....please check motherboard threwly

网友:
也有可能是待机芯片引起的,以前修过一个Y485的就是待机芯片引起的!

网友:
排除开关板,开机电路。io概率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