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开机报警8声,电流到0.8A不动

楼主(2017-11-06):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联想E431,板号为是nm-a043 1.0,现象为开机滴滴的响8声,并且电流直接上到0.8A不动,也不掉电,在TB上买个工厂程序,两个BIOS都刷上,现象一样,CPU为3代,代换后现象一样,内存也换了,并且不装内存也一样的响8声,除了集显电压没出来 ,其它的所有的电感电压都有出来,现在无头绪,请各位高手出招~~~~图片为没出来电压的地方,附件为图纸

E431 NM-A043 MB.pdf

网友:
显卡为N14P-GV2-S-A1,桥为SLJ8C,CPU为SRON1

网友:
应该是没有认到内存吧 am不过内存维修

网友:
抓下内存SMBUS看下吧  应该是没读到内存吧

网友:
接着触摸板了么,触摸板有问题也会这德行的,尤其是触摸板进水

网友:
祼机都是这样,查了好久不知哪的问题
不知哪的问题~~~

网友:
手上正好两台一样的机,刷一样的工厂BIOS,亮的就是亮,不亮的还是一样0.8A,把两台机的内存与CPU对调了一样,真不知哪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