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5G怎么改 独显

楼主(2017-11-06):
4745G怎么改 独显       要不要刷集成 bios   用论坛的改了不显示

ptmanager -20 发错版块!

网友:
不一样的胆量 不一样的人生

网友:
太牛毙了,我必须顶一个。其实我只是为了赚金币

ptmanager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应该要刷集显BIOS吧  除非BIOS通用,这个你要论坛自己收下了

网友:
直接 拆掉  独立显卡  供电、试试、、是不是  双显卡的 机器。。

网友A:
不是说拆了独显就可以吗,不行吗

网友:
改了好几个 都得刷成集显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拆了独显就可以吗,不行吗

要刷成集显的  BIOS

网友:
                       禁用一个不就好了吗

网友:
拆掉独显供电

网友:
应该要刷集显BIOS吧  除非BIOS通用

网友:
拆显卡供电。刷集显BIOS。。。。

网友:
这理论牛逼,收下了
谢谢老板,,,,,,,,

网友(2017-12-06):
看图纸解决吧。。。。。。。。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