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EPC保隔不过

楼主(2017-11-06):
今天修了一台华硕EPC 无待机  测试保护隔离不过,此机器保护隔离用的是一个复合管  双P沟道   G极应该是低电平才对,测量18V 不正常,跑线到PQ681A   测量发现5脚控制为0V 不正常,继续查到PU6011  1脚无输出,1脚无短路。测量2脚7V  3脚5V   应该2脚低于3脚才对,过程随便一说  原理我也说不明白   接下来重点来了,为什么2脚是7V呢  根据图纸计算 100K和62K分压出来 就应该是7V啊  难道是3脚问题???可是3脚电阻也正常啊,没细想  接着算  要想2脚电压低于3脚的5V  那么62K必须要换小点的,直接找了个22K换上  1脚输出9V  保隔通了 开机正常。 请问高手 这样维修对吗  此机器到底是2脚电压不对 还是3脚电压不对???

网友:
真TMD 节约 成本一个 比较器 就搞定了。。。。。。。。。。。。。。。。

网友:
用着稳定吗 看着应该是很老的本啊

网友:
用着稳定吗 本子是哪一年的了.这样修行吗

网友:
很老的本啊,用着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