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求助。X550JX R2.0 进水二修 缺件!

楼主(2017-11-06):
现在的情况是开关第二脚触发后。
亮机后 几秒后自动关机。

目测缺件。
有谁知道这里是什么吗?

网友A:
蓝色是没装东西的。所以应该没掉件   (至于到底有没有缺件不知道,点位仅供参考)

网友:
努力赚积分 我想下载bios

网友:
重点还是查进水的地方,看看是不是开关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色是没装东西的。所以应该没掉件  (至于到底有没有缺件不知道,点位仅供参考)

感谢。 现在的情况是 待机时候开机3V 左右。 触发后。开关键反而没有电压了。照成的关机。

网友:
重点还是查进水的地方,看看是不是开关电压,有点位图应该好查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