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7p进水阴阳屏

楼主(2017-11-06):
机器型号:iPhone7P

  故障现象:

  接修一台iPhone7P,进水机开机阴阳屏。阴阳屏照片忘拍了 ,以为很快就能修好的 ,经历这么多只是发个贴出来提醒广大搞机人员,维修还是慎之又慎。不要果断行事。

  维修过程:

  拆开主板检查后发现FL3901严重腐蚀,直接短接后,开机还是阴阳屏(7p有两个背光ic,不好确定是那个)

      由于进水机,主要针对腐蚀的电路先检查。考虑到背光ic坏的多,直接更换了腐蚀电路的背光ic(U3701),开机还是有阴阳屏,因为带有双背光ic芯片,不能判断换的就是暗的这边背光ic,接着就更换了另外一个背光ic(U4601),结果问题还是依旧。

      维修到这里已经知道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搞得了,没办法还是的继续搞啊,直接测试两组背光ic的两个二极管,测到(D3702)的时候 ,二极管两端阻值80都不到 ,基本是接地的 直接拆掉这个二极管,准备更换一个二极管上去,发现还有一个二极管,就直接测(D3701)。发现阻值还是一样这下就问题来了。心想应该不是(D3702)坏了.就把(D3701)也拆下来测试,测试结果居然是(D3701)坏了,找个料版拆一个装上。

  测试开机正常

网友A:
iphone7不是防水的吗 我都拿进游泳池拍过视频  怎么进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hone7不是防水的吗 我都拿进游泳池拍过视频  怎么进水的

进水很正常啊    哪你是运气好而已

网友B:
背光ic可能没烧吧,只坏了两个二极管?

网友C:
建议下次先动小的再动大的。毕竟种个电容电阻二极管比芯片来的快

网友D:
这是zxw点位图吗?我那猎人点位图还没更新7p,太落后了!

网友E:
看来在好的手机也玩不过水

网友F:
楼主很走了多弯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光ic可能没烧吧,只坏了两个二极管?

坏了一个二极管  ,一般维修做久了就这样  哪里不好干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下次先动小的再动大的。毕竟种个电容电阻二极管比芯片来的快

恩   主要还是没有查,因为进水机吧。就直接干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zxw点位图吗?我那猎人点位图还没更新7p,太落后了!

不是 我用的是蓝锐的图纸 这个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在好的手机也玩不过水

恩 ,在好的手机也看怎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很走了多弯路啊

是啊 ,一般都是凭感觉来的啦  所以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G:
待机背景不错,所以靠经验维修还是不行的,我一直认为只有认真的测量再动风枪是最好的维修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待机背景不错,所以靠经验维修还是不行的,我一直认为只有认真的测量再动风枪是最好的维修方式

恩  是的以后还是要多注意了

网友H:
脚位下腐蚀,进水做BGA很正常,高电压高电流工作区,也能杜绝后续的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脚位下腐蚀,进水做BGA很正常,高电压高电流工作区,也能杜绝后续的返修

恩  是的   严重腐蚀啊   开始还以为就哪个电感坏了额 哈哈哈

网友:
客户机器屏幕壁纸不错。。。。

网友:
恩  是的   严重腐蚀啊   开始还以为就哪个电感坏了额 哈哈哈

网友:
7P真是7屁啊      厉害

网友:
墙纸不错0.0

网友:
哈哈  好多就觉的墙纸不错 ,还有人找我要呢“

网友I:
能给个联系方式吗,我想修一下手机,加你好友了,但是发不了消息

网友J:
出来提醒广大搞机人员,维修还是慎之又慎。不要果断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给个联系方式吗,我想修一下手机,加你好友了,但是发不了消息

好的   微信17623503950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出来提醒广大搞机人员,维修还是慎之又慎。不要果断行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也是牛人

网友K:
不是宣传防水吗,假打:lol:lol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是宣传防水吗,假打

是防水 啊    也只是生活用水吧          哈哈

网友L:
二极管坏的多、、、、、、、、、、、、

网友M:
搞手机 确实有点风险  反正我是没少赔钱

网友:
引用 网友L:
二极管坏的多、、、、、、、、、、、、

我遇到的都是背光ic  二极管坏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M:
搞手机 确实有点风险  反正我是没少赔钱

是啊  ,以后风险越来越大了   还能不能搞到钱了 额

网友N:
#在这里快速回复#iphone7不是防水的吗  怎么进水的

网友O:
楼主这款看线路图的工具很不错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楼主这款看线路图的工具很不错啊

还不错  一直在用的   用这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N:
#在这里快速回复#iphone7不是防水的吗  怎么进水的

哈哈  是的防水,你可以买一个来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还不错  一直在用的   用这还可以

啥工具? 哪里有卖的?  能提供个购买信息吗?  谢谢。

网友Q:
懂电路分析  电手机就是牛  历害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懂电路分析 电手机就是牛 历害 学习了
这个搞多了 就会了 你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