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3SV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11-06):
电脑型号:X43S
主板板号:K43SV  REV:2.2
接上可调,待机0.01,按开关触发0.02,开关和主板上都有灯亮。
测量有待机3/5V。测EC的待机、复位正常。RSMRST#信号3.3V。测量EC连接开关的125脚有跳变,而EC送往南桥的PM_PWRBTN#的请求上电信号一直3.3V,无跳变。由此得知应该是南桥的待机没有完成。
看到论坛有一个通病帖,说的是换掉EC旁边的103排阻,我换了之后故障依旧。
之后又看到这个帖子,和我的很像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5853-1-1.html 也是南桥待机不满足,看完这个帖子后我也看了看他换的地方,我看到一个电容腐蚀了(哈哈,心中窃喜),换掉之后OK。

网友A:
不错,楼主挺细心的。再接再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楼主挺细心的。再接再厉。。。

觉得不错,  那就加点分啊

网友:
楼主真是走运,刚好同一个电容坏了,这个算通病吧!

网友:
华硕的排阻问题比较多,现在修到的也越来越少了

网友:
看来多看贴子确实有好处啊,呵呵,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论坛实在是太强大了  天天看  每天进步……

网友:
你始终还是整蛊界第一人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网友:
可能是个通病来的  我们好好收藏一下  下次遇到了就发财了 谢谢老板分享

网友:
这个电容是哪个电路的,什么信号?

网友:
这个机子论坛里大家已经研究挺透彻了,没事多研究对修机子有帮助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是RTCRST#的电容坏了是吗?换了就好了的。

网友:
这电脑沉睡了一年多又复活了,楼主还是捡到的,羡慕

网友B:
你说明一下具体哪个电容  点位中的具体作用那就完美了

网友:
本站真是高手云集, 大神的宝贵维修经验 ,造福了多少维修人员的时间。

网友:
谢谢分享   占时还没遇到过。。。。。。。。

网友C:
而EC送往南桥的PM_PWRBTN#的请求上电信号一直3.3V,无跳变。由此得知应该是南桥的待机没有完成。  既然这个信号是EC送给南桥的,为什么它没有跳变不是EC问题,而是南桥待机有问题,不知道楼主是怎么理解的,如果EC送出的信号有问题那应该是EC有问题,或者条件不满足吧.

网友:
这也能被你看见。活该你赚钱、细心的背后是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EC送往南桥的PM_PWRBTN#的请求上电信号一直3.3V,无跳变。由此得知应该是南桥的待机没有完成。  既然这个 ...

我有尝试强行短接PM_PWRBTN#信号,如果是ec有问题南桥没问题的话也会发出S3和S4电的,但电流并没有升,所以南桥没有发出这两个电压,说明南桥是那边有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明一下具体哪个电容  点位中的具体作用那就完美了

是南桥的待机吧,这个板没有点位。
如果哪个大神有点位了,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南桥的待机吧,这个板没有点位。
如果哪个大神有点位了,麻烦告知一下

这个主板修了N多了  肯定有点位呀  论坛搜 或者我传给你 你还是论坛搜吧 百分之一万有的 修了好多这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修了N多了  肯定有点位呀  论坛搜 或者我传给你 你还是论坛搜吧 百分之一万有的 修了好多这款了

我也有,实地的时候老师传的,但是打开看就是不一样

网友D:
烂华硕 昨天修一个K45VD也是差不多这种情况 但是COMS电路是正常的 触发到0.03掉电。。。最后查了半天才发现是南桥没有返回S3 S5给EC   最后加焊桥好了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烂华硕 昨天修一个K45VD也是差不多这种情况 但是COMS电路是正常的 触发到0.03掉电。。。最后查了半天才发现 ...

哈哈哈,这个也是需要经验的,遇见的多了自然就很快能解决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有,实地的时候老师传的,但是打开看就是不一样

你看看是不是版本号不对  看后面 1.2 2.1 2.2一样的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版本号不对  看后面 1.2 2.1 2.2一样的也不行吗

主板是2.2的,老师给的资料里面也是2.2的,打开就是不一样

网友:
楼主挺细心de。。。。。。。。。。。

网友:
难得高手有分享,让我们新手有得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是2.2的,老师给的资料里面也是2.2的,打开就是不一样

这个型号的主板修过很多了  版号匹配的点位 是一样的  也许是传给你的文件名字有错标

网友:
电容干嘛使得啊

网友:
看来这是个通病  以后遇到就省事了

网友:
这一看就是RTC 电路的 延时电容 以前遇到过!

网友:
RTC电压 !内存槽下面有测试点。 可以测到 过20K 电阻的电压 ! 秒杀的节奏啊  这种!

网友:
io旁边有个6脚的小管子容易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天天都能学东西

网友:
现在新 的机器都不好修啊。。。。。。。。。。。。。。。。。

网友:
眼神 真好

网友:
仔细观察会有意外的收获 哦 ,,,,,,,,,,,

网友:
这个很多,大部分都是排阻的问题,修过很多台了

网友:
厉害。这么细心也是没谁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例吧,进液的吧,没有借镜意义

网友:
现在的机器 需要很细心 这个 可以

网友:
这应该是个例吧进液的吧,没有借镜意义

网友:
这应该是RTC的电容漏电了吧?楼主是不是?

网友:
谢谢分享了以后看见这个问题不要走弯路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

网友:
华硕就是送钱的节奏 必须得支持一个

网友:
这款机器不充电问题好像是通病,谁修过这种机器,楼主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