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55M S2V关机后主板不断电、CPU风扇继续转和无法软关机

楼主(2017-11-06):
(无正文)

网友:
主板检查了没有,建议查下ATX 电源插座绿线电压变成0没有,检查跟绿线相连的元件,还有检查IO PSON脚,不行就干IO

网友:
不会检查啊,小白一个。。。。最好给发个视频让我看看,谢谢

网友:
应该是软起开关接触不好问题,建议软气开关引出线来直接对接试一下。不过要注意别接错了,烧了电源!

网友A:
难道就没人说是BISS的原因?怎么刷BI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就没人说是BISS的原因?怎么刷BISS

这种故障电路问题居多 BIOS我还没遇到不能软关机的

网友:
既然楼主的技术只停留在刷bios上的话那最好还是不要碰其他的,说多也没用,免得主板报废,没人会手把手教你,只有自己慢慢学习积累

网友:
这种关机不断电 无法软关机应该不是BIOS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