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翻译英文,松下DSU21B投影机LAMP和TEMP橙色常亮故障

楼主(2017-11-06):
如题,查得文档指示灯对应的状态故障是如下,英文的,百度翻译的乱七八糟的,哪位E文高手给解读一下
The projector is shutting and the fan motor is
cooling the lamp for shutdown. Do not unplug the
power cord or turn the power off before the Lamp
LED changes to flashing. The fan motor will turn
off when the lamp has been cooled.

搞定了,换点灯板解决

网友:
说的意思好像是,设备关闭了,风扇电机还在冷却灯管。在灯管的指示灯变色之前,不要拨掉电源插头或关闭电源。当灯管冷切后,风扇电机会自动关闭。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