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030 如何改独显为集显?

楼主(2017-11-06):
如题  已经碰到好几台, 加焊显卡就好, 能用几个月,又要加焊!  如何能改成集显?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换掉显卡呢、为什么不直接换掉显卡呢、

网友:
论坛里搜一下啊,应该有改集显的PDF吧。

网友B:
是DELL N4030的机器吗?如果是的话,这个机器是可以改集显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DELL N4030的机器吗?如果是的话,这个机器是可以改集显的啊!

这个如何改的 有资料吗?没有找到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换掉显卡呢、为什么不直接换掉显卡呢、

换显卡 不合算呗! 客户也就是  搞搞文档

网友:
这款改不了的 吧  ?  又不是双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如何改的 有资料吗?没有找到资料

找图纸,按照图纸上面的信号,把独显的改为集显的,然后把独显的供电接到集显上面。论坛里面有改好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