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71A11T掉电

楼主(2017-11-06):
索尼的机器,开机进系统掉电,进PE也掉,进BIOS也掉,裸机也掉,温度肯定没问题,风扇转速也正常,开机掉电后,后继公共点电压拉低到3V,拆掉电池,拔掉电源,等一会又可以开机,就是反正这样,很无语,有没有哪位兄弟碰到过这种啊,

网友:
sony 不开机,电子放电,sony 电子放电,

网友A:
用示波器两个探头分别测主供电和3 5V电压,观察是谁先掉的。

网友:
解决问题了吗?我是围观学习的。解决了告诉我一声啊,谢谢。

网友:
coms 电池放放电就行啊  我遇到过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两个探头分别测主供电和3 5V电压,观察是谁先掉的。

没示波器。。。。。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看一下隔离保护有没问题吧,没示波器真的不好判断

网友:
开机掉电后,后继公共点电压拉低到3V,那说明后面有电压有问题导致公共点的电压也拉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