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高手这个电压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2017-11-06):
H61M DS2 REV4.0 这个板子实物没有Q52这个管子,请问一下2_5LEVEL这个电压是如何产生的???

我补上完整图纸

网友:
看图纸如果没有Q52应该由5VSB上拉出5V电压,但是名称又是2.5V,楼主可以量下实际电压,楼主搜索下中间红色字体的2.5V信号名称,看看有没有在其他地方出现

网友:
看图纸这里应是双路5V,Q52是个稳压管起个稳定和电路保护做用,不能起到降压做用,更别谈输出能降到2.5,可能是图上标识不规范让你误会了。

网友A:
楼主没看到Q52是一个431集成块吗?431基准就是2.5V的啊....这还要解释!

网友:
看错了,楼主说没有Q52.......,电路提供不完整无法分析

网友B:
昨天自己写的,现在呀更正下,呵呵~~
这个电路中才用了431 ,我仔细查了下资料,431是个稳压基准电压 输出~,通俗点讲就是:431 相当于一个可以调节的下拉电阻,它所输出的电压受反馈角的电压控制,在你这图纸里,应该是输出2.5v,双路5v输入,是因为保证电路在整板电源切断的情况下,仍有一路电压给予供电,来保证2.5v 参考电压的常有。
昨天晚上,没仔细看,急于发言,对电路理解错了,呵呵,道歉。
至于你在实际电路中没有找到这个431,那只有你再仔细研究下电路板上的印刷走向,也可能电路会有改动,没有在图纸里反映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天自己写的,现在呀更正下,呵呵~~
这个电路中才用了431 ,我仔细查了下资料,431是个稳压基准电压 输 ...

可是我主板也找不到提供这个电压的元件

网友:
Q52是一个431集成块,学习中!

网友:
那你就先查有没有这个电压,如果有的话,就用2级管挡,跑线路,寻找这个2.5v 电压的来源。板子上有改动,你就慢慢找,熟悉了,再找就容易很多。看图纸,再怎么变,这个电压还是需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是我主板也找不到提供这个电压的元件

IO芯片IT8620E的4脚输出VREF_25,再通过0欧电阻R462后接到2_5LEVEL

网友:
2.5是基准电压,,在图纸上搜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看图纸确实是IO发出的2.5VREF,10楼说得对

网友:
431做的基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芯片IT8620E的4脚输出VREF_25,再通过0欧电阻R462后接到2_5LEVEL

的确,没有仔细看清楚,这个电压只有0.6是IO坏了吗???

网友(点评):
先拖焊下IO看行不行。不行拆4脚外部电容。再不行换IO

网友:
小白一枚,学习,还得仔细看图纸啊,2.5V基准电压是由IO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看到Q52是一个431集成块吗?431基准就是2.5V的啊....这还要解释!

问题是楼主说没装,那怎么可能是2.5呢

网友:
这坑大家不要填了,看一下,下载分没了

网友:
相互学习,431集成电路主板用不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楼主说没装,那怎么可能是2.5呢

仔细看10楼,没有人让你下载,你填啥坑??

网友F:
IO发出的,2,5V现在是没有还是偏低
?

网友:
2_5LEVEL是由IO直接输出的,我以前也是整板找431

网友:
如果没有用料那就是其他途径过来的呗 图纸上不是都画的很清楚了 R462直接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