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30开机电流0.25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11-07):
型号:联想G40-30  板号:NM-A311
故障: 待机电流0.016 开机后0.25不显示
分析:可能是BIOS
维修:
      1,拆机,先用新的BIOS芯片刷程序 上机试机,故障依旧。
      2,记得这种机很小的电流就会亮,所以测了下屏供电+LCDVDD_CON(即Q9的1脚)没电压! 测Q9的3脚,电压1.6V,问题出现。
      3,Q9的3脚即+3VS,此电压由待机电压 +3VALW转换而来,查图纸由Q4602转换,换之,试机OK .

 会员6722452元2022-10-2 12:20

网友:
0.025这么小的电流所有电压都出了还真没碰见过

网友:
好像大神们都是用的福禄克哦  看来我也得尝试购置一台了

网友A:
你搞错了吧,0.025如果能亮,此机绝非地球产物

网友:
为什么那电流认为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搞错了吧,0.025如果能亮,此机绝非地球产物

我也觉得,这简直是赤裸裸打错电流  也没见回复 是刷分吗

网友:
是帖子改了吗?怎么我看到的是0.25,,,,,

网友:
楼主字打错了吧,开机后0.025,应该是0.25吧,  联想这种机器虽然电流不高,但是一般都要0.6A左右才亮机的。开机0.25A一般来说都还缺供电的。

网友:
0.025能亮机的还没见过,有的话估计电池能用1年不用充电

网友:
我也以为是BIOS程序的问题,原来是转换电压的问题啊?

网友:
个个都是大神级别 我路过学习的

网友:
那边0.252后肯定还是有跳变的,应该是开机不显示。

网友:
是不是二级电压   我修的这台待机电压 都0.030了

网友:
即使是好的这款机器亮机电流也最低是0.6以上吧,怎么可能只0.2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这简直是赤裸裸打错电流  也没见回复 是刷分吗

就算真的是0.25 能亮,我感觉也不对,全集成的CPU 显卡,的本子亮机应该至少在0.4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搞错了吧,0.025如果能亮,此机绝非地球产物

肯定是0.25A.这台机器0.25A确实可以显示的

网友:
这么小的电流居然能亮机,没见过,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现在的本电流就是比较低的,装电池就不是这个电流了

网友:
今年修到过几台17年生产的机器,换了BIOS刷,都会不触发,不知道大家遇见没有,在华硕的机器上。

网友:
就是全集成的超级本亮屏0.5a,不亮屏可能是对的,多多分享

网友:
可能是个通病 大家收藏一下  可能用的上啊谢谢老板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真的是0.25 能亮,我感觉也不对,全集成的CPU 显卡,的本子亮机应该至少在0.4左右

B40-31      0.27-.0.28  liangji

网友:
这种机子可以外接吗、还没遇到这类型号、

网友:
哈哈,这机子0.2就能亮,不是不亮机。这机子故障是暗屏。刷BIOS没有按维修流程走啊

网友:
楼主打错字了,你现在电流0.526,0.25开机有点不实际,除非整板单桥的就有可能,低压cpu不带显卡的那种0.14显示

网友:
这个电流确实太小了吧,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