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 T57-D1U DXE报错

楼主(2017-11-07):
       机子是个二修进水的,南桥 BIOS 都大动过,南桥经测量还是短路坏的。
       找个新南桥换上去,经测量各电感没有短路

网友:
通电电流到0.4不动。因为BIOS上家动过 直接在论坛上找BIOS 刷上去通电 电流有明显 跳变。接屏显示。但发现 有报错。
Boot Guard verified DXE that is fail
system will shutdown
press any key

少等会就会自动关机。
BIOS也在 淘宝买了几个刷了还是都样子。
桥是SR204 HM170
原Bios是找不到了 有没有朋友见过这问题 在论坛 上找到过别的本就是BIOS的问题 俺都刷了好几个都 不行。
第一帖是不小心点了不好意思!

网友A:
楼主,BIOS芯片也是原来的吗?如果不是可能也会影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BIOS芯片也是原来的吗?如果不是可能也会影响啊!

可能不是的, 刚才俺把外设也去了 还是一样报错。BIOS芯片也换了5 6个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不是的, 刚才俺把外设也去了 还是一样报错。BIOS芯片也换了5 6个了也不行。

如果BIOS芯片不是原来的,要找一样的机器,把好机器里面的BIOS程序和OTP一起备份出来刷的这个新芯片里面,主要是要OTP信息是原来的就可以了。

网友:
好吧,一样的机子这边不好找呀。修了一年也没见过几个。

网友C:
这个不好搞  ME 你搞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好搞  ME 你搞过没有????????

没有 客户等不了了 也就没有继续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