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11-07):
联想IH61M无CPU供电维修。Q97无输出,输入2.5,低了,Q97有U10控制,U10的EN都有,测量第五脚电压低,相连的有个100欧电阻阻值不对,换了就好了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
有图纸对照看帖更好                                  ..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
测量第五脚电压低。。。请问第五脚是什么电压

网友:
测量第五脚电压低。。。请问第五脚是什么电压/////

网友:
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配个图

网友:
本人也有联想IH61M的主板,通电不显示,待刷bios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