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硬盘]
苹果的SSD固态,通电不认盘,主控有点热

楼主(2017-11-07):
请问这个黑胶主控怎么拆下来,东芝的芯片,是不是和黑胶显卡一样的干

网友A:
就算完美换损拆下来了,你也修不好呀

网友B:
你修好了告诉我,我有好多要修的苹果ssd,pci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完美换损拆下来了,你也修不好呀

拿数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修好了告诉我,我有好多要修的苹果ssd,pcie的

好的

网友C:
取FLASH可能有希望。主控不要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FLASH可能有希望。主控不要理了。

主控已经换了,还是不认,换了提示要初始化,又初始化不起来,直接还给客户 了

网友(2017-12-28):
应该要写引导把。。。。。。。。。。。。。。。。。。。

网友D:
换主控肯定不行的,还要有引导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主控肯定不行的,还要有引导才行的

引导做过了,数据不会丢吗?

网友:
没有量产工具 是没用的 厂家不会把量产工具放出来的  量产以后数据就没有 所以这个不好搞

网友:
苹果固态不太好搞!

网友:
主控已经换了,还是不认,换了提示要初始化,又初始化不起来,直接还给客户 了

网友E:
老铁,这边有没有作镜像的软件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老铁,这边有没有作镜像的软件啊

我朋友那里应该有吧,不然他数据恢复也坐不起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朋友那里应该有吧,不然他数据恢复也坐不起来啊

可以发我一份吗2456669607@qq.com,谢谢了

网友(2018-02-24):
苹果的固态要数据价格会贵的要死,不好搞

网友:
不是很好弄,只弄主控应该不行的

网友(2018-03-26):
这个带黑胶的估计很难搞定,不过有高手,可以打磨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