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H61MI V1.0开机掉电

楼主(2017-11-07):
开机掉电,不是短路保护的掉电,短路掉电很快,缺电压掉电稍微慢0.X秒,看图

网友:
没看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貌似解决了?

网友:
是不是缺少电压啊 ,0000000000000000

网友:
vtt-en被拉低了呗,导致vtt没出来, 那热保护信号由于是vtt上拉提供的,所以板子认为过温保护了呗。

网友:
的确。这个3904坏的太多了。经常换

网友:
QN58开路导致U40没有EN信号!没有产生CPUVTT所以掉电

网友:
缺电压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应该是缺少VTT供电引起的掉电

网友:
大师们多写几个字好吗?维修思路写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