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51125 不出 3V5V

楼主(2017-11-07):
待机51125 不出 3V5V  主供电19V 线性3V 5V  没有  芯片换了N个  不短路  一般都是那的问题

网友:
你先修出19V先  没有主供电芯片怎么工作 查VIN  EN等信号

网友A:
主供电有  第二查开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供电有  第二查开启吗?

芯片工作流程6脚主供电,13脚线性开启 ,8脚线性3V输出 17脚线性5V  你是什么机器我帮你看下图纸 13脚有三种接法

网友:
线性开启信号查过没

网友:
测条件先,看看线性3V5V的开启有没有

网友:
vin有了,但13脚开启你都没去量?3脚基准有吗?

网友:
查线性3v 5v开启,51125这个芯片的极限电流设定脚也会影响3v 5v的线性和输出的

网友:
你是在这里灌水吗,条件测了没有  LDO  vin  en 你在这里瞎扯淡

网友:
好羡慕你们这些高手,都感觉好修,慢慢积累知识

网友:
先把51125自身需要的工作条件满足才可以正常输出,先查看19V供电,和线性的开启型号,线性电压正常后再看待机35V,主要查1和6脚开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