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45vc 键盘乱键 坎坷维修

楼主(2017-11-07):
同行送来一个三星3445vc  版号LA-8863P键盘乱键,想都没想说键盘坏了!然后手里键盘没了订货!客户同意了。搜搜订货! 过几天键盘到了!没多想换上之后状态依旧,什么情况!拆机发现io进水了,清理完还是乱键,怎么办换吧,手里也没有货。满行里找料板kb9012qf a3  没找到,跟客户说在订一个io吧 ,又搜搜的订了一个!到货换上 我晕还是不好使!迷糊了上论坛看看吧! 一看很多都说换屏会乱,赶紧问问客户!说是换过屏。抱着试试的态度刷了下屏程序 好啦 !说实话真是第一次碰到换屏乱键字的!

网友A:
屏上的码片程序楼主是怎么刷的哦,还能下载到屏的BIOS程序吗?

网友B:
同意一楼的问法,屏上的码片程序楼主是怎么刷的哦,还能下载到屏的BIOS程序吗?

网友:
只有三星的有这种情况,其它品牌的没听说

网友:
我也试过一次........换个键盘出现乱码....后来换个屏码好了

网友:
三星的就是这么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上的码片程序楼主是怎么刷的哦,还能下载到屏的BIOS程序吗?

我是找卖屏的朋友刷的,跟咱们用的编程器差不多,但是不用拆芯片,直接插屏线就刷了!卖屏的朋友说:还有一种解决办法就是用三星原厂屏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一楼的问法,屏上的码片程序楼主是怎么刷的哦,还能下载到屏的BIOS程序吗?

我是找卖屏的朋友刷的,跟咱们用的编程器差不多,但是不用拆芯片,直接插屏线就刷了!卖屏的朋友说:还有一种解决办法就是用三星原厂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