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48 开机不显连续1声长报警

楼主(2017-11-07):
dell 14-5448  LA-B016P  Rev1.0开机不显连续1声长报警  刷bios后   5声报警   测量cmos电池电压正常,但是还是吧电池换了后正常亮机显示!

bios: chinafix.com.cn迅维网_DELL 15-5548独显测试OK LA-B016P Rev1.0 U2302

网友A:
开始的时候开机不显示有报警声,你不拆电池插电源检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的时候开机不显示有报警声,你不拆电池插电源检测的吗?

开始的报警和后来不同。开始是一直在报警。连续的。cmos电池我也拔了试过。没用。还是连续报警。后来刷了bios是5声报警,然后反复5声报警。

网友B:
好                                                                       使吗

赵子文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好羡慕你们这些高手,感觉好修,慢慢积累知识

网友:
既然测量CMOS的电压正常,怎么还要换电子,居然换了正常开机!不解····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为为什么跟电池有关系啊?电池电压还是正常的

网友:
在测试一下电池 我觉着如果正常不可能更换就好。你把原来的在放回去应该也能好

网友C:
有修到过台试的主板BIOS电池没有电了,然后报警五声,进BIOS修改下重启就不报警了

网友D:
刷完bios还报警应该是你时间没保存 进去改下时间就好了 省个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完bios还报警应该是你时间没保存 进去改下时间就好了 省个电池。。。

开机不显示啊?怎么改时间呢?换了电池后能正常触发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修到过台试的主板BIOS电池没有电了,然后报警五声,进BIOS修改下重启就不报警了

开机都不显示。怎么修改bios啊。现象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                                                                       使吗

板块禁止无意义回复,严禁灌水刷分

网友:
bios刷完报警5声 然后换了一个电池         这种类型的戴尔我遇到过好几个都是可以开机  但是一直在报警 打开设备管理器独显打个感叹号  最后是显卡供电   像楼主这样的请何况还没有遇到过  但是我觉得还是bios的问题  和电池没啥关系  换回去试过吗